用AD设计PCB的时候没有一次选中所有元件的方法吗?

楼主:
已经完成布线,框选会把线也选中

网友:
因为元件的Designator没显示,最终是想所有元件显示Designator

网友:
选中元器件  右键查找相似器件(第一个选项) 然后直接点apply(应用) 就可以全部选中了

网友A:
批量修改,Shift+F查找相似对象命令,any改成sa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批量修改,Shift+F查找相似对象命令,any改成same,,,

选中以后怎么设置才可以显示所有元件名(丝印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中以后怎么设置才可以显示所有元件名(丝印层)

批量修改,查找相似对象不会?
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
object Kind 选same
然后,PCB inspector中去掉show name的钩,想怎么隐藏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批量修改,查找相似对象不会?
右击----Find Similar Objects
object Kind 选same
然后,PCB inspecto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