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差分布线规则设置

楼主:
最近在使用AD进行设计,其中设计一些差分信号,发现在rules中只可以设计一对差分信号本身的线宽、线长和线间距。请问我想设置一下差分对之间的间距规则,怎样进行设置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okhxyyo做法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pace-uid-536508-blogid-271699.html

可能是我的表述不清楚,但是您的回答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得不是差分对内部两条线,而是差分对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