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加速度积分程序

楼主:
各位大佬谁知道加速度积分的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A:
隔断时间累加就行了,不准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断时间累加就行了,不准就没办法了

累加后面的误差肯定越来越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累加后面的误差肯定越来越大了

是,那个软件就解决不了了,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