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sp430f6638串口问题

楼主(2018-04-23):
请教下msp430f6638串口问题
6638写一个通过助手发送“query”给单片机然后返回电脑“answer”串口程序,中断写的,但是一直不能按要求完成。请求分享下思路

网友A:
中断接受存到buffer,比较buffer是否符合要求,然后再中断发送

网友B:
先调出中断接收功能。设置合适缓冲。调试,使能正确接收数据。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符合条件。一旦符合,设置标志位。根据标志位状态。决定是否发送应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