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错在哪里

楼主:
请教下 这错在哪里,为什么一接上输入 输出导通了?

网友:
测一下光耦2Pin的电压

网友:
电路并没有错。
检查光耦工作状态,看可控硅是否应该导通。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控制的,5V还是3.3V呢?

网友:
嗯。。。我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单片机控制的,5V还是3.3V呢?

5v的8位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