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2541使用SmartRF下载错误

楼主:
我有一块CC2541板子,连接CCDebug,用IAR操作下载例程,可以提示下载成功,但是感觉板子没有反应,各脚电压跟程序设计的都不一样。然后我用SmartRF下载,提示:“CC2541 - ID3337: HEX file content at address 0x1B3B3 exceeds chip's 16 kB flash size”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上搜了半天也没什么头绪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
看起来你用的是CCdebug来下载的。
你选择Flash image即HEX文件的时候,一定记得路径不能太长。后面可以 把hex文件放在桌面上试试。
还有,插上仿真器后,需要按下ccdebug的复位按键,比如我用cc2530的时候,就是插上仿真器后,按下复位按键,使指示灯的颜色由红色变成绿色,并且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该仿真器。

另外,你需要确定你下载的hex文件是否为编译成功的hex文件。

下面的网址,供你参考,希望对你使用这个软件有所帮助。
https://wenku.baidu.com/view/0a2d70a7ce2f0066f53322ab.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用的是CCdebug来下载的。
你选择Flash image即HEX文件的时候,一定记得路径不能太长。后面可以 把 ...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CDebug也得接VDD线,我以前只接了4跟,没接VD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CDebug也得接VDD线,我以前只接了4跟,没接VDD

VDD是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