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38篇 存储容器

楼主:
存储容器(containers)有时候也被称为集合(collections),是能够在内存中存储其它特定类型的对象,通常是一些常用的数据结构,一般是通用模板类的形式。C++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作为标准模板库(Standard Template Library)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常说的 STL。

Qt 提供了另外一套基于模板的容器类。相比 STL,这些容器类通常更轻量、更安全、更容易使用。如果你对 STL 不大熟悉,或者更喜欢 Qt 风格的 API,那么你就应该选择使用这些类。当然,你也可以在 Qt 中使用 STL 容器,没有任何问题。

本章的目的,是让你能够选择使用哪个容器,而不是告诉你这个类都哪些函数。这个问题可以在文档中找到更清晰的回答。

Qt 的容器类提供了隐式数据共享、不可变的特性,并且为速度做了优化,具有较低的内存占用量等。另外一点比较重要的,它们是线程安全的。这些容器类是平台无关的,即不因编译器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实现;隐式数据共享,有时也被称作“写时复制(copy on write)”,这种技术允许在容器类中使用传值参数,但却不会出现额外的性能损失。遍历是容器类的重要操作。Qt 容器类提供了类似 Java 的遍历器语法,同样也提供了类似 STL 的遍历器语法,以方便用户选择自己习惯的编码方式。相比而言,Java 风格的遍历器更易用,是一种高层次的函数;而 STL 风格的遍历器更高效,同时能够支持 Qt 和 STL 的通用算法。最后一点,在一些嵌入式平台,STL 往往是不可用的,这时你就只能使用 Qt 提供的容器类,除非你想自己创建。顺便提一句,除了遍历器,Qt 还提供了自己的 foreach 语法(C++ 11 也提供了类似的语法,但有所区别,详见这里的 foreach 循环一节)。

Qt 提供了顺序存储容器:QList,QLinkedList,QVector,QStack 和 QQueue。对于绝大多数应用程序,QList 是最好的选择。虽然它是基于数组实现的列表,但它提供了快速的向前添加和向后追加的操作。如果你需要链表,可以使用 QLinkedList。如果你希望所有元素占用连续地址空间,可以选择 QVector。QStack 和  QQueue 则是 LIFO 和 FIFO 的。

Qt 还提供了关联容器:QMap,QMultiMap,QHash,QMultiHash 和 QSet。带有“Multi”字样的容器支持在一个键上面关联多个值。“Hash”容器提供了基于散列函数的更快的查找,而非 Hash 容器则是基于二分搜索的有序集合。

另外两个特例:QCache 和 QContiguousCache 提供了在有限缓存空间中的高效 hash 查找。

我们将 Qt 提供的各个容器类总结如下:

  • QList:这是至今为止提供的最通用的容器类。它将给定的类型 T 的对象以列表的形式进行存储,与一个整型的索引关联。QList 在内部使用数组实现,同时提供基于索引的快速访问。我们可以使用 QList::append() 和 QList::prepend() 在列表尾部或头部添加元素,也可以使用 QList::insert() 在中间插入。相比其它容器类,QList 专门为这种修改操作作了优化。QStringList 继承自 QList
  • QLinkedList:类似于 QList,除了它是使用遍历器进行遍历,而不是基于整数索引的随机访问。对于在中部插入大量数据,它的性能要优于 QList。同时具有更好的遍历器语义(只要数据元素存在,QLinkedList 的遍历器就会指向一个合法元素,相比而言,当插入或删除数据时,QList 的遍历器就会指向一个非法值)。
  • QVector:用于在内存的连续区存储一系列给定类型的值。在头部或中间插入数据可能会非常慢,因为这会引起大量数据在内存中的移动。
  • QStack:这是 QVector 的子类,提供了后进先出(LIFO)语义。相比 QVector,它提供了额外的函数:push(),pop() 和 top()。
  • QQueue:这是 QList 的子类,提供了先进先出(FIFO)语义。相比 QList,它提供了额外的函数:enqueue(),dequeue() 和 head()。
  • QSet:提供单值的数学上面的集合,具有快速的查找性能。
  • QMap:提供了字典数据结构(关联数组),将类型 T 的值同类型 Key 的键关联起来。通常,每个键与一个值关联。QMap 以键的顺序存储数据;如果顺序无关,QHash 提供了更好的性能。
  • QMultiMap:这是 QMap 的子类,提供了多值映射:一个键可以与多个值关联。
  • QHash:该类同 QMap 的接口几乎相同,但是提供了更快的查找。QHash 以字母顺序存储数据。
  • QMultiHash:这是 QHash 的子类,提供了多值散列。

所有的容器都可以嵌套。例如,QMap > 是一个映射,其键是 QString 类型,值是 QList 类型,也就是说,每个值都可以存储多个 int。这里需要注意的是,C++ 编译器会将连续的两个 > 当做输入重定向运算符,因此,这里的两个 > 中间必须有一个空格。

能够存储在容器中的数据必须是可赋值数据类型。所谓可赋值数据类型,是指具有默认构造函数、拷贝构造函数和赋值运算符的类型。绝大多数数据类型,包括基本类型,比如 int 和 double,指针,Qt 数据类型,例如 QString、QDate 和 QTime,都是可赋值数据类型。但是,QObject 及其子类(QWidget、QTimer 等)都不是。也就是说,你不能使用 QList 这种容器,因为 QWidget 的拷贝构造函数和赋值运算符不可用。如果你需要这种类型的容器,只能存储其指针,也就是 QList

如果要使用 QMap 或者 QHash,作为键的类型必须提供额外的辅助函数。QMap 的键必须提供 operator<() 重载,QHash 的键必须提供 operator==() 重载和一个名字是 qHash() 的全局函数。

作为例子,我们考虑如下的代码:

  • struct Movie
  • {
  •     int id;
  •     QString title;
  •     QDate releaseDate;
  • };

复制代码

作为 struct,我们当做纯数据类使用。这个类没有额外的构造函数,因此编译器会为我们生成一个默认构造函数。同时,编译器还会生成默认的拷贝构造函数和赋值运算符。这就满足了将其放入容器类存储的条件:

  • QList movs;

复制代码

Qt 容器类可以直接使用 QDataStream 进行存取。此时,容器中所存储的类型必须也能够使用 QDataStream 进行存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载 operator<<() 和 operator>>() 运算符:

  • QDataStream &operator<<(QDataStream &out, const Movie &movie)
  • {
  •     out << (quint32)movie.id << movie.title
  •         << movie.releaseDate;
  •     return out;
  • }
  • QDataStream &operator>>(QDataStream &in, Movie &movie)
  • {
  •     quint32 id;
  •     QDate date;
  •     in >> id >> movie.title >> date;
  •     movie.id = (int)id;
  •     movie.releaseDate = date;
  •     return in;
  • }

复制代码

根据数据结构的相关内容,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容器类的算法复杂性进行定量分析。算法复杂度关心的是在数据量增长时,容器的每一个函数究竟有多快(或者多慢)。例如,向 QLinkedList 中部插入数据是一个相当快的操作,并且与 QLinkedList 中已经存储的数据量无关。另一方面,如果 QVector 中已经保存了大量数据,向 QVector 中部插入数据会非常慢,因为在内存中,有一半的数据必须移动位置。为了描述算法复杂度,我们引入 O 记号(大写字母 O,读作“大 O”):

  • 常量时间:O(1)。如果一个函数的运行时间与容器中数据量无关,我们说这个函数是常量时间的。QLinkedList::insert() 就是常量时间的。
  • 对数时间:O(log n)。如果一个函数的运行时间是容器数据量的对数关系,我们说这个函数是对数时间的。qBinaryFind() 就是对数时间的。
  • 线性时间:O(n)。如果一个函数的运行时间是容器数据量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直接与数量相关,我们说这个函数是限行时间的。QVector::insert() 就是线性时间的。
  • 线性对数时间:O(n log n)。线性对数时间要比线性时间慢,但是要比平方时间快。
  • 平方时间:O(n2)。平方时间与容器数据量的平方关系。

基于上面的表示,我们来看看 Qt 顺序容器的算法复杂度:

查找插入前方添加后方追加
QLinkedListO(n)O(1)O(1)O(1)
QListO(1)O(n)统计 O(1)统计 O(1)
QVectorO(1)O(n)O(n)统计 O(1)

上表中,所谓“统计”,意思是统计意义上的数据。例如“统计 O(1)”是说,如果只调用一次,其运行时间是 O(n),但是如果调用多次(例如 n 次),则平均时间是 O(1)。

下表则是关联容器的算法复杂度:

查找键插入
平均最坏平均最坏
QMapO(log n)O(log n)O(log n)O(log n)
QMultiMapO(log n)O(log n)O(log n)O(log n)
QHash统计 O(1)O(n)O(1)统计 O(n)
QSet统计 O(1)O(n)O(1)统计 O(n)

QVector、QHash 和 QSet 的头部添加是统计意义上的 O(log n)。然而,通过给定插入之前的元素个数来调用 QVector::reserve()、QHash::reserve() 和 QSet::reserve(),我们可以把复杂度降到 O(1)。我们会在下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QVector、QString 和 QByteArray 在连续内存空间中存储数据。QList 维护指向其数据的指针数组,提供基于索引的快速访问(如果 T 就是指针类型,或者是与指针大小相同的其它类型,那么 QList 的内部数组中存的就是其实际值,而不是其指针)。QHash 维护一张散列表,其大小与散列中数据量相同。为避免每次插入数据都要重新分配数据空间,这些类都提供了多余实际值的数据位。

我们通过下面的代码来了解这一算法:

  • QString onlyLetters(const QString &in)
  • {
  •     QString out;
  •     for (int j = 0; j < in.size(); ++j) {
  •         if (in[j].isLetter())
  •             out += in[j];
  •     }
  •     return out;
  • }

复制代码

我们创建了一个字符串,每次动态追加一个字符。假设我们需要追加 15000 个字符。在算法运行过程中,当达到以下空间时,会进行重新分配内存空间,一共会有 18 次:4,8,12,16,20,52,116,244,500,1012,2036,4084,6132,8180,10228,12276,14324,16372。最后,这个 out 对象一共有 16372 个 Unicode 字符,其中 15000 个是有实际数据的。

上面的分配数据有些奇怪,其实是有章可循的:

  • QString 每次分配 4 个字符,直到达到 20。
  • 在 20 到 4084 期间,每次分配大约一倍。准确地说,每次会分配下一个 2 的幂减 12。(某些内存分配器在分配 2 的幂数时会有非常差的性能,因为他们会占用某些字节做预订)
  • 自 4084 起,每次多分配 2048 个字符(4096 字节)。这是有特定意义的,因为现代操作系统在重新分配一个缓存时,不会复制整个数据;物理内存页只是简单地被重新排序,只有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数据会被复制。

QByteArray 和 QList 实际算法与 QString 非常类似。

对于那些能够使用 memcry()(包括基本的 C++ 类型,指针类型和 Qt 的共享类)函数在内存中移动的数据类型,QVector 也使用了类似的算法;对于那些只能使用拷贝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才能移动的数据类型,使用的是另外一套算法。由于后者的消耗更高,所以 QVector 减少了超出空间时每次所要分配的额外内存数。

QHash 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式。QHash 的内部散列表每次会增加 2 的幂数;每次增加时,所有数据都要重新分配到新的桶中,其计算公式是 qHash(key) % QHash::capacity()(QHash::capacity() 就是桶的数量)。这种算法同样适用于 QSet 和 QCache。如果你不明白“桶”的概念,请查阅数据结构的相关内容。

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Qt 默认的增长算法已经足够。如果你需要额外的控制,QVector、QHash、QSet、QString 和 QByteArray 提供了一系列函数,用于检测和指定究竟要分配多少内存:

  • capacity():返回实际已经分配内存的元素数目(对于 QHash 和 QSet,则是散列表中桶的个数)
  • reserve(size):为指定数目的元素显式地预分配内存。
  • squeeze():释放那些不需要真实存储数据的内存空间。

如果你知道容器大约有多少数据,那么你可以通过调用 reserve() 函数来减少内存占用。如果已经将所有数据全部存入容器,则可以调用 squeeze() 函数,释放所有未使用的预分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