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39篇 遍历容器

楼主:
上一节我们大致了解了有关存储容器的相关内容。对于所有的容器,最常用的操作就是遍历。本章我们将详细了解有关遍历器的内容。

尽管这个问题不是本章需要考虑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来解释下,为什么要有遍历器。没有遍历器时,如果我们需要向外界提供一个列表,我们通常会将其返回:

  • QList intlist() const
  • {
  •     return list;
  • }

复制代码

这么做的问题是:向用户暴露了集合的内部实现。用户知道,原来你用的就是一个 QList 啊~那我就可以向里面增加东西了,或者修改其中的内容。有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提供用户一个集合,只允许用户知道这个集合中有什么,而不是对它进行修改。为此,我们希望有这么一种对象:通过它就能够提供一种通用的访问集合元素的方法,不管底层的集合是链表还是散列,都可以通过这种对象实现。这就是遍历器。

Qt 的容器类提供了两种风格的遍历器:Java 风格和 STL 风格。这两种风格的遍历器在通过非 const 函数对集合进行修改时都是不可用的。

Java 风格的遍历器

Java 风格的遍历器是在 Qt4 首先引入的,是 Qt 应用程序首先推荐使用的形式。这种风格比起 STL 风格的遍历器更方便。方便的代价就是不如后者高效。它们的 API 非常类似于 Java 的遍历器类,故名。

每一种容器都有两种 Java 风格的遍历器:一种提供只读访问,一种提供读写访问:

容器只读遍历器读写遍历器
QList, QQueueQListIteratorQMutableListIterator
QLinkedListQLinkedListIteratorQMutableLinkedListIterator
QVector, QStackQVectorIteratorQMutableVectorIterator
QSetQSetIteratorQMutableSetIterator
QMap, QMultiMapQMapIteratorQMutableMapIterator
QHash, QMultiHashQHashIteratorQMutableHashIterator

这里我们只讨论 QList 和 QMap 的遍历器。QLinkedList、QVector 和 QSet 的遍历器接口与 QList 的是一样的;QHash 遍历器的接口则同 QMap 是一样的。

不同于下面我们将要介绍的 STL 风格的遍历器,Java 风格的遍历器指向的是两个元素之间的位置,而不是指向元素本身。因此,它们可能会指向集合第一个元素之前的位置,也可能指向集合的最后一个元素之后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我们通过下面的代码看看如何使用这种遍历器:

  • QList list;
  • list << "A" << "B" << "C" << "D";
  • QListIterator i(list);
  • while (i.hasNext()) {
  •     qDebug() << i.next();
  • }

复制代码

首先,我们使用 list 对象创建一个遍历器。刚刚创建完成时,该遍历器位于第一个元素之前(也就是 A 之前)。我们通过调用 hasNext() 函数判断遍历器之后的位置上有无元素。如果有,调用 next() 函数将遍历器跳过其后的元素。next() 函数返回刚刚跳过的元素。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 hasPrevious() 和 previous() 函数来从尾部开始遍历,详细内容可以参考 API 文档。

QListIterator 是只读遍历器,不能插入或者删除数据。如果需要这些操作,我们可以使用 QMutableListIterator。来看下面的代码:

  • QMutableListIterator i(list);
  • while (i.hasNext()) {
  •     if (i.next() % 2 != 0) {
  •         i.remove();
  •     }
  • }

复制代码

这段代码使用 QMutableListIterator 遍历集合,如果其值是奇数则将其删除。在每次循环中都要调用 next() 函数。正如前面所说,它会跳过其后的一个元素。remove() 函数会删除我们刚刚跳过的元素。调用 remove() 函数并不会将遍历器置位不可用,因此我们可以连续调用这个函数。向前遍历也是类似的,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我们需要修改已经存在的元素,使用 setValue() 函数。例如:

  • QMutableListIterator i(list);
  • while (i.hasNext()) {
  •     if (i.next() > 128) {
  •         i.setValue(128);
  •     }
  • }

复制代码

如同 remove() 函数,setValue() 也是对刚刚跳过的元素进行操作。实际上,next() 函数返回的是集合元素的非 const 引用,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调用 setValue() 函数:

  • QMutableListIterator i(list);
  • while (i.hasNext()) {
  •     i.next() *= 2;
  • }

复制代码

QMapItrator 也是类似的。例如,使用 QMapItrator 我们可以将数据从 QMap 复制到 QHash:

  • QMap map;
  • QHash hash;
  • QMapIterator i(map);
  • while (i.hasNext()) {
  •     i.next();
  •     hash.insert(i.key(), i.value());
  • }

复制代码

STL 风格的遍历器

STL 风格的遍历器从 Qt 2.0 就开始提供。这种遍历器能够兼容 Qt 和 STL 的通用算法,并且为速度进行了优化。同 Java 风格遍历器类似,Qt 也提供了两种 STL 风格的遍历器:一种是只读访问,一种是读写访问。我们推荐尽可能使用只读访问,因为它们要比读写访问的遍历器快一些。

容器只读遍历器读写遍历器
QList, QQueueQList::const_iteratorQList::iterator
QLinkedListQLinkedList::const_iteratorQLinkedList::iterator
QVector, QStackQVector::const_iteratorQVector::iterator
QSetQSet::const_iteratorQSet::iterator
QMap,                                   QMultiMapQMap::const_iteratorQMap::iterator
QHash, QMultiHashQHash::const_iteratorQHash::iterator

STL 风格的遍历器具有类似数组指针的行为。例如,我们可以使用 ++ 运算符让遍历器移动到下一个元素,使用 * 运算符获取遍历器所指的元素。对于 QVector 和 QStack,虽然它们是在连续内存区存储元素,遍历器类型是 typedef T*,const_iterator 类型则是 typedef const T *。

我们还是以 QList 和 QMap 为例,理由如上。下面是有关 QList 的相关代码:

  • QList list;
  • list << "A" << "B" << "C" << "D";
  • QList::iterator i;
  • for (i = list.begin(); i != list.end(); ++i) {
  •     *i = (*i).toLower();
  • }

复制代码

不同于 Java 风格遍历器,STL 风格遍历器直接指向元素本身。容器的 begin() 函数返回指向该容器第一个元素的遍历器;end() 函数返回指向该容器最后一个元素之后的元素的遍历器。end() 实际是一个非法位置,永远不可达。这是为跳出循环做的一个虚元素。如果集合是空的,begin() 等于 end(),我们就不能执行循环。

下图是 STL 风格遍历器的示意图:

我们使用 const_iterator 进行只读访问,例如:

  • QList::const_iterator i;
  • for (i = list.constBegin(); i != list.constEnd(); ++i) {
  •     qDebug() << *i;
  • }

复制代码

QMap 和 QHash 的遍历器,* 运算符返回集合键值对。下面的代码,我们打印出 QMap 的所有元素:

  • QMap map;
  • QMap::const_iterator i;
  • for (i = map.constBegin(); i != map.constEnd(); ++i) {
  •     qDebug() << i.key() << ":" << i.value();
  • }

复制代码

由于有隐式数据共享(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介绍该部分内容),即使一个函数返回集合中元素的值也不会有很大的代价。Qt API 包含了很多以值的形式返回 QList 或 QStringList 的函数(例如 QSplitter::sizes())。如果你希望使用 STL 风格的遍历器遍历这样的元素,应该使用容器的拷贝,例如:

  • // 正确的方式
  • const QList sizes = splitter->sizes();
  • QList::const_iterator i;
  • for (i = sizes.begin(); i != sizes.end(); ++i)
  •     ...
  • // 错误的方式
  • QList::const_iterator i;
  • for (i = splitter->sizes().begin();
  •      i != splitter->sizes().end(); ++i)
  •     ...

复制代码

这个问题不存在于那些返回集合的 const 或非 const 引用的函数。隐式数据共享对 STL 风格遍历器造成的另外影响是,在容器上运行着非 const 遍历器的时候,不能对容器进行拷贝。Java 风格的遍历器没有这个问题。

foreach 关键字

如果我们仅仅想要遍历集合所有元素,我们可以使用 Qt 的 foreach 关键字。这个关键字是 Qt 特有的,通过预处理器进行处理。C++ 11 也提供了自己的 foreach 关键字,不过与此还是有区别的。

foreach 的语法是 foreach (variable, container)。例如,我们使用 foreach 对 QLinkedList 进行遍历:

  • QLinkedList list;
  • ...
  • QString str;
  • foreach (str, list) {
  •     qDebug() << str;
  • }

复制代码

这段代码与下面是等价的:

  • QLinkedList list;
  • ...
  • QLinkedListIterator i(list);
  • while (i.hasNext()) {
  •     qDebug() << i.next();
  • }

复制代码

如果类型名中带有逗号,比如 QPair,我们只能像上面一样,先创建一个对象,然后使用 foreach 关键字。如果没有逗号,则可以直接在 foreach 关键字中使用新的对象,例如:

  • QLinkedList list;
  • ...
  • foreach (const QString &str, list) {
  •     qDebug() << str;
  • }

复制代码

Qt 会在 foreach 循环时自动拷贝容器。这意味着,如果在遍历时修改集合,对于正在进行的遍历是没有影响的。即使不修改容器,拷贝也是会发生的。但是由于存在隐式数据共享,这种拷贝还是非常迅速的。

因为 foreach 创建了集合的拷贝,使用集合的非 const 引用也不能实际修改原始集合,所修改的只是这个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