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1

楼主:
1芯积分
故障情况:
    F351使用外部晶振38.4khz做为外部接口波特率2400    系统时钟为内部时钟分频得到3m   串口小数据量勉强可以通信 大数量通信基本断开     如果使用内部时钟作波特率2400 则通信正常 外部晶振没有问题 考虑351  系统时钟为内部时钟分频得到  外部接口波特率为外部38.4khz晶振分频得到   是否是两个频率之间的问题  求解答 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的单片机来说,都是内部时钟,也支持外部时钟。最常见的都是先倍频后分频。利用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
得到系统时钟,都是可以的。这个看你自己的电路的设计和实际应用了。

“外部接口波特率为外部38.4khz晶振分频得到”--->这个是指你外部串口通信时连接的通信设备么?
不管是不是你指的“外部接口波特率为外部38.4khz晶振分频得到”,这个两个设备通信必须波特率一致。这个是肯定的。

2400的波特率有点小了吧。楼主你想想波特率的单位是bps。也就是每秒中传输240个二进制位。数据大的话,这个传输的时间肯定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单片机来说,都是内部时钟,也支持外部时钟。最常见的都是先倍频后分频。利用外部时钟和内部时钟,
...

2400 也够用了  使用内部晶振做2400 就没有问题 当使用外部38.4分频得到2400的时候就出现小数据能通信大数据通信不正常的情况  单片机直接和电脑串口通信 用内部晶振做系统时钟和外部波特率没有问题 用内部晶振做系统时钟 用外部晶振做波特率2400 就出问题  用大频率外部晶振做系统时钟 和波特率2400也没有问题
现在就卡在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00 也够用了  使用内部晶振做2400 就没有问题 当使用外部38.4分频得到2400的时候就出现小数据能通信大 ...

“用外部晶振做波特率2400 就出问题”
这个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外部晶振电路不对,或者匹配电容不与晶振匹配。
这个部分需要你仔细看cpu的datasheet,千万不要不好好看就抄别人的原理图。

还有种可能是晶振没有起振。这个用示波器就能看出来。

另外,提醒一下你,串口通信,通信线不能超过1.5米。这个好多资料都提到这个了。

网友:
可以看看 是否需要晶振两端需要并电阻!
记得用500也是外挂晶振 低温时不好使。结果并上一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
恩  这些都看了 晶振震荡正常 小数据量通讯没问题的 大数据量就出现通讯中断的情况 这是使用外部晶振
使用内部晶振就不会出先这个问题 所以不存在不起振 或者外部电路不正常的情况  想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