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出Gerber文件时层的选择

楼主:
AD在导出Gerber文件时,需要对Layers选项进行设置,一般双面板你会选哪层输出?

网友:
谢谢大神!
再问下,如果多选了而实际用不到会怎样?(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神!
再问下,如果多选了而实际用不到会怎样?(是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多了没关系
不要少
要把每层的意思搞明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了没关系
不要少
要把每层的意思搞明白知道了

好的,谢谢!

网友:
感谢大神的讲解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