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工作原理

楼主:
关于射极跟随器,求一份对于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阻的测量,感谢。

网友:
那你应该去看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网友A:
模拟电路教材里面没有这些内容么?
论坛里面网友再为你讲解,不如你自己翻开教材仔细看看。

网友:
输出跟输入不过就隔了个PN结,相距不足 1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教材里面没有这些内容么?
论坛里面网友再为你讲解,不如你自己翻开教材仔细看看。

基础不够,翻课本看也只会 满腹疑团,一脸懵闭,我比他好不了多少!

网友:
测量电路的输出阻抗,就如测电源的内阻,是进阶课程,当你洞悉元件及电路的运作原理,就知道干嘛要这样 设置及测量,设置不当,测法与量程有误,结果就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础不够,翻课本看也只会 满腹疑团,一脸懵闭,我比他好不了多少!

楼主说的是“射极跟随器,求一份对于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阻的测量”,是“测量”而不是计算。
要说测量,可能比计算更麻烦。首先是测量方法(和计算完全不同),其次是测量仪器设备,最后可能还要进行误差分析。

网友C:
射极跟随器很简单的,看看模拟书上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极跟随器很简单的,看看模拟书上的原理就知道了

是的,简单得没话说,
射极跟着基极走,但是,基极电位不一定就是讯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简单得没话说,
射极跟着基极走,但是,基极电位不一定就是讯号电压。

对,基级的电位一般是输入电位会带一个分压,这要看你怎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