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的DAQ功能助手怎么采集

楼主(2018-04-24):
LABview的DAQ功能助手怎么采集
问一下用LABview的DAQ功能助手怎么采集光栅尺传输过来的信号,怎么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电机带驱动器的那种,采集卡用的是PCI-6221,跪求
labview
DAQ
步进电机
光栅尺

网友A:
这个对新手很复杂,总的来说就是先装驱动,选择端口,确认板子连上,采集一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