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3、触摸按键例程学习及验证

楼主:
       通过阅读CH554器件手册,可以了解到CH554 芯片提供了电容检测模块及相关的定时器,具有 6 个输入通道,自电容方式可以支持最多6个触摸按键,互电容方式可以支持最多15个触摸按键。

       新评估板的电容触摸按键例程是通过自电容方式检测按键。使用了P14、P15、P16、P17四个通道。对应输入通道如下表。

       器件手册的第17章第3节描述了电容触摸按键的检测步骤,电容触摸按键例程也是按此编写程序的。

使用一个MCU的功能,首先要对它进行初始化。电容触摸按键初始化函数在TouchKey.C文件中。

照前面电容触摸按键的检测步骤要求,被选择的输入通道,其所在 GPIO 引脚必须设置为高阻输入模式、或者开漏输出模式并且处于输出 1 的状态(相当于高阻输入),Pn_DIR_PU[x]=0。所以在电容触摸按键初始化函数
UINT8 TK_Init( UINT8 channel , UINT8 queryFreq, UINT8 ie )
中,把相关引脚设置成高阻输入模式、或者开漏输出模式

        P1_DIR_PU &= ~channel;
        P1_MOD_OC &= ~channel;

     电容检测定时器的周期选择有2种,通过Touch-Key 控制寄存器(TKEY_CTRL)的bTKC_2MS 位选择:0-1mS;1-2mS。

     在程序中就是通过电容触摸按键初始化函数的参数 queryFreq来设置(0-1mS;1-2mS)。

UINT8 TK_Init( UINT8 channel , UINT8 queryFreq, UINT8 ie )

     在初始化过程中,对使用的电容触摸按键通道采样初始值,这个初始值是采样几次进行平均。

        /* Get Key_FreeBuf. Save the data in flash or macro define. */
        /* DO NOT get Key_FreeBuf in Mass Production. */
        for ( i = 0; i < TOUCH_NUM; i++ )
        {
                sum = 0;
                j = SAMPLE_TIMES;
                TK_SelectChannel( i );
//                TKEY_CTRL |= TK_Code[i];[/i]
                while( j-- )
                {
                        OverTime = 0;
                        while( ( TKEY_CTRL & bTKC_IF ) == 0 )
                        {
                                if( ++OverTime == 0 )
                                {
                                        return FAIL;
                                }
                        }
                        sum += TKEY_DAT;                                                                                                    /*  */
                }
                Key_FreeBuf = sum / SAMPLE_TIMES;
                printf( "Key_FreeBuf[%d]=%d\t", (UINT16)(i), (UINT16)Key_FreeBuf );
        }

     采样次数SAMPLE_TIMES在TouchKey.H头文件中定义
#define                SAMPLE_TIMES        (0x05)

     电容触摸按键是使用中断模式工作的,所以在初始化函数末尾,打开电容触摸按键中断。

        if( ie != 0 )                 /* Enable interrupt ?  */
       {
                IE_TKEY = 1;
        }

    至此,电容触摸按键初始化工作完成。
    接下来,确定我们使用那几个通道。参见第一个表格

UINT8 TK_SelectChannel( UINT8 ch )
{
        if ( ch <= TOUCH_NUM )
        {
                TKEY_CTRL = ( TKEY_CTRL & 0XF8) | TK_Code[ch];
                return SUCCESS;
        }
        return        FAIL;
}

     这里的 TOUCH_NUM 是在下面这里定义的。

UINT8         TK_Code[TOUCH_NUM] = {                /* Arrange the input channel */
//        0x01, 0x02,                                                        /* CH0 CH1 */
        0x03, 0x04,                                                          /* CH2 CH3 */
        0x05, 0x06                                                           /* CH4 CH5 */
};

     电容触摸按键是使用中断模式工作的,所以接下来记得把中断打开。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

       CH554检测到电容触摸按键的中断后,进入电容触摸按键中断服务程序,里边把检测到的值和门槛值进行比较,(这里要注意两点。1、前面讲到的电容检测步骤第4条:进入中断程序中,首先从 TKEY_DAT 中读取当前通道的电容数据,并屏蔽最高位 bTKD_CHG,该
数据是相对值,与电容量成反比,当触摸按键按下时的数据比未按下时的数据小。2、用步骤(4)读取的 TKEY_DAT 数据与之前保存的该通道无按键时的数据比较,判断是否电容变化和是否有按键被按下。),并选择下一通道以便继续扫描按键。
void TK_int_ISR( void ) interrupt INT_NO_TKEY using 1
{
        static UINT8 ch = 0;
        UINT16 KeyData;

        KeyData = TKEY_DAT;

        if( KeyData < ( Key_FreeBuf[ch] - TH_VALUE ) )
        {
                Touch_IN |=  1 << ( TK_Code[ch] - 1 );
        }

//        printf( "ch[%d]=%d\t", (UINT16)(TK_Code[ch] - 1), (UINT16)KeyData );

        if( ++ch >= TOUCH_NUM )
        {
//                printf("\n");
                ch = 0;
        }
        TK_SelectChannel( ch );
}

     主程序在死循环中判断哪个通道发生按键动作:
        while ( 1 )
        {
//                if( TK_Measure() != SUCCESS )                                        /* For Query Mode. */
//                {
//                        printf("ERROR\n");
//                }

                if( Touch_IN != 0 )
                {
                        if( Touch_IN & CH0 )
                        {
                                printf("CH0 is pressed.\n");
                        }
                        if( Touch_IN & CH1 )
                        {
                                printf("CH1 is pressed.\n");
                        }
                        if( Touch_IN & CH2 )
                        {
                                printf("CH2 is pressed.\n");
                        }
                        if( Touch_IN & CH3 )
                        {
                                printf("CH3 is pressed.\n");
                        }
                        if( Touch_IN & CH4 )
                        {
                                printf("CH4 is pressed.\n");
                        }
                        if( Touch_IN & CH5 )
                        {
                                printf("CH5 is pressed.\n");
                        }
                        Touch_IN = 0;
                }
        }

这里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1、由于在电容触摸按键初始化时检测了按键上电容的初始值,并在后续检测中进行比较。所以要注意上电时,电容触摸按键要保持和后续检测按键时一样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在上电时在电容触摸按键上覆盖东西,但在使用按键检测是,这个东西又被移走了。

2、电容触摸按键的门槛值是可以设置的。门槛值TH_VALUE在TouchKey.H头文件中定义
#define                TH_VALUE                (100)

运行结果如下:

看样子需要加个去重复按键的机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