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的USB CDC程序驱动异常

楼主:
我用STM32CubeMX生成USB CDC的驱动按照下边设置
为什么生成的代码不修改直接烧到开发板,接上USB就提示设备无法启动呢?
同一个板子使用官方的例程正常
时钟是按照官方例程配置的,usb相关的配置STM32CubeMX生成的和官方例程相差很多
使用Beyond Compare找不到任何联系

网友A:
虾哥,你用的是stm32的demo板?即就是Nucelo的板子?
我记得Nucelo的板子都是通过仿真器将串口虚拟出来。
但是,之前有跟别人在论坛讨论过,STM32Cube MX在配置时,会将仿真器的IO默认配置成普通IO.
你看看这部分会不会有影响。

还有,驱动的安装对你这个有无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虾哥,你用的是stm32的demo板?即就是Nucelo的板子?
我记得Nucelo的板子都是通过仿真器将串口虚拟出来。
...

我是用BlueCoin开发板测试的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硬件和对应的描述符应该不是引脚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BlueCoin开发板测试的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硬件和对应的描述符应该不是引脚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BlueCoin开发板是不是也集成 了仿真器的那种,像Nucelo的板子一样。

我的意思是“STM32Cube MX在配置时,会将仿真器的IO默认配置成普通IO.”软件默认设置的,你打开代码应该可以看到。  我是想这部分会不会对你的这个功能有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BlueCoin开发板是不是也集成 了仿真器的那种,像Nucelo的板子一样。

我的意思是“STM ...

直接选板卡,不选芯片,就可以避免你说的这种管脚被替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选板卡,不选芯片,就可以避免你说的这种管脚被替换了

你选板卡可以,但是万一是你设计的板卡呢?这不是很蛋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BlueCoin开发板是不是也集成 了仿真器的那种,像Nucelo的板子一样。

我的意思是“STM ...

stm32开发板直接连接电脑一种是使用usb cdc直接通信
另一种是通过仿真器中转,使用仿真器对于stm32来说就是普通的uart通信,仿真器也相当于usb转串口
你说的配置成普通I/O是指uart引脚还是swd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选板卡可以,但是万一是你设计的板卡呢?这不是很蛋疼吗

对于你这样的跳跃,我竟无话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你这样的跳跃,我竟无话可说

真的 ,我说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开发板直接连接电脑一种是使用usb cdc直接通信
另一种是通过仿真器中转,使用仿真器对于stm32来说 ...

我指的是swd引脚,会被设置成普通的IO
因为通过仿真器中转的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仿真器的程序控制。

网友:
能下载程序应该不是SWD的原因
Pinout界面里这两个引脚处于未设置状态

网友:
可以用 usb Analyser 去查USB 链接缺少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