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449的SPI0从机通讯问题

楼主:
如题,电路为自己设计的一个最简系统,单片机P3.0~P3.3作为SPI0端口和一个外部设备通讯,外部设备通讯端口为spi,外部设备为主机(主机只接受数据,不发送数据),提供的时钟为50k~500k,msp430作为从机模式(从机只需要发送数据,不需接收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发现配置好了之后通讯一段时间就会出错,试了好多次还是这样,不管三线模式还是4线模式都有问题。如下图为配置代码部分(外部主机模式为CPOL=0,上升沿读取数据):

void SPI0_Init(void)
{
    P3SEL |= 0x0E; // P3.1-3 SPI option select
    UCTL0 |= SWRST;
    ME1 |= USPIE0; // Enable USART0 SPI mode
    UCTL0 |= (CHAR + SYNC); //MSB first,8bit,1 stop,slave mode

    //UTCTL0 = CKPH + STC; // CLK from Out, 3-pin SPI
    UTCTL0 = CKPH; // CLK from Out, 4-pin SPI
    //UTCTL0 = STC;
    UMCTL0 = 0x00; // no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void SPI0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dat; // dat to TXBUF0
}

void SPI_Send4Bytes( unsigned long tempData )
{
    SPI0_SendByte((unsigned char)((tempData>>24)&0x000000ff));
    SPI0_SendByte((unsigned char)((tempData>>16)&0x000000ff));
    SPI0_SendByte((unsigned char)((tempData>>8)&0x000000ff));
    SPI0_SendByte((unsigned char)((tempData)&0x000000ff));
}

下面是主循环部分:

while(1)

{

    if(!(P3IN & BIT0))       //外部设备提供SSN信号
    {
        spiSendData = 0xAA010200;
        SPI_Send4Bytes(spiSendData);
    }

}

如上面所示:单片机发出去的数据是0xAA010200,外部通讯设备接收的数据有时会出错变成0x00AA0102,有时出现另外的错误(都是数据错位,而且错误不固定),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还有当我使用4线SPI模式时SSN如何判断?

谢谢!

网友A:
根据现象感觉主从机时序没对上,从机都是通过主机的时钟来传输数据,每次数据传输都是主机提供时钟,看下主从SCK是不是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现象感觉主从机时序没对上,从机都是通过主机的时钟来传输数据,每次数据传输都是主机提供时钟,看下主 ...

好的,谢谢!我看下波形

网友B:
很奇怪,经过示波器测试发现让spi0从机一直发一个固定数据时,刚开始二三十分钟数据正常,示波器数据波形也正常,过了二三十分钟之后数据就整体右移三位了,示波器波形也整体右移三位,而且再过一段时间还会继续右移三位,一直循环右移三位。
关键是从机spi0一直发送的是一个固定常数啊!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经过示波器测试发现让spi0从机一直发一个固定数据时,刚开始二三十分钟数据正常,示波器数据波形也 ...

测试一下主机不发送时从机是否发送数据,如果从机还发送,说明从机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