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ZR EK140全功能板编译手册

楼主:
源码文件(source code)
评估板对应的Linux版本及对应的源码文件见下表:
The corresponding Linux version of the evaluation boar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urce code files are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u-boot源码文件
(u-boot source code)
linux源码文件
(linux source code)
MY-IMX6-EK200u-boot-2016.03__svn121.tar.xzlinux-4.1.15__svn189.tar.xz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MY-IMX6-EK140

交叉编译工具文件(cross compiler tool file)
Linux程序交叉编译工具: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xz
Linux program cross compiler tool: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
Linux交叉编译工具配置文件: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Linux cross compiler tool configuration file: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创建工作目录(creat working directory)
1)源码目录
source code directory
$ mkdir ~/my-imx6/02_source –p

2)工具目录
tool directory
$ mkdir ~/my-imx6/03_tools –p

3)镜像目录
image directory
$ mkdir ~/my-imx6/04_image –p

$ mkdir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 –p

4)应用程序目录
application diretory
$ mkdir ~/my-demo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install cross compiler tool chain)
安装Linux交叉编译工具链(install Linux cross compiler tool chain)
1)进入交叉编译工具链目录
enter cross compiler tool chain diretory
$ cd ~/my-imx6/03_tools/
2)复制Linux交叉编译工具到目录
copy Linux cross compiler tool to directory
将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复制到“~/my-imx6/03_tools”,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3)解压Linux交叉编译工具
copy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 to“~/my-imx6/03_tools”,complete this step by yourself in a proper way。
$ tar xf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tar

4)复制交叉编译工具配置文件
copy cross compiler tool configuration file
将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复制到“~/my-imx6/03_tools”,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copy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to“~/my-imx6/03_tools”,complete this step by yourself in a proper way。
5)检查安装
check installation
$ source 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 ${CROSS_COMPILE}gcc –v

U-Boot编译(U-Boot compilation)
准备编译(prepare compilation)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copy source code package to development host)
将下载的“u-boot源码”复制到Linux开发主机的“~/my-imx6/02_source”。
copy“u-boot source code”downloaded to “~/my-imx6/02_source”of Linux development host。
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complete this step by yourself in a proper way。

解压u-boot源码包(decompress u-boot source code package)
$ cd ~/my-imx6/02_source/
$ tar xf u-boot-2016.03__svn121.tar.xz

编译(compilation)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validate compiler configuration file)
$ source ~/my-imx6/03_tools/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进入u-boot源码目录(enter u-boot source code directory)
$ cd ~/my-imx6/02_source/u-boot-2016.03

清除u-boot临时文件 (remove u-boot temporary files)
$ make distclean

配置u-boot(configure u-boot)
  • 评估板及对应的 u-boot 编译配置:
configu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its corresponding compiler:
评估板主型号
(development board main model)
CPU类型-内存容量
(CPU type-memory capacity )
处理器架构
(architeture of processor)
对应的u-boot配置
(corresponding u-boot configuration)
MY-IMX6-EK200i.MX 6QuadPlus - 1GCortex-A9myimx6ek200-6qp_defconfig
i.MX 6QuadPlus - 2GCortex-A9myimx6ek200-6qp-2g_defconfig
i.MX6 Quad - 1GCortex-A9myimx6ek200-6q_defconfig
i.MX6 Quad - 2GCortex-A9myimx6ek200-6q-2g_defconfig
i.MX6 DualLite - 1GCortex-A9myimx6ek200-6u_defconfig
i.MX 6Solo - 512MCortex-A9myimx6ek200-6s_defconfig
i.MX 6Solo - 1GCortex-A9myimx6ek200-6s-1g_defconfig
MY-IMX6-EK314i.MX 6QuadPlus - 1GCortex-A9myimx6ek200-6qp_defconfig
i.MX 6QuadPlus - 2GCortex-A9myimx6ek200-6qp-2g_defconfig
i.MX6 Quad- 1GCortex-A9myimx6ek314-6q_defconfig
i.MX6 Quad- 2GCortex-A9myimx6ek314-6q-2g_defconfig
i.MX6 DualLite - 1GCortex-A9myimx6ek314-6u_defconfig
MY-IMX6-EK336i.MX 6QuadPlus - 1GCortex-A9myimx6ek336-6qp_defconfig
i.MX 6QuadPlus - 2GCortex-A9myimx6ek336-6qp-2g_defconfig
i.MX6 Quad- 1GCortex-A9myimx6ek336-6q_defconfig
i.MX6 Quad- 2GCortex-A9myimx6ek336-6q-2g_defconfig
MY-IMX6-EK140i.MX 6UltraLite-256MCortex-A7myimx6ek140-6g_defconfig
i.MX 6UltraLite-512MCortex-A7myimx6ek140-6g-512m_defconfig
i.MX 6UltraLite Full - 256MCortex-A7myimx6ek140p-6g_defconfig
i.MX 6UltraLite Full - 512MCortex-A7myimx6ek140p-6g-512m_defconfig
i.MX 6UlltraLite Full - 256MCortex-A7myimx6ek140p-6y_defconfig
i.MX 6UlltraLite Full - 512MCortex-A7myimx6ek140p-6y-512m_defconfig
  • MYIMX6EK200-6Q-1G配置示例:
MYIMX6EK200-6Q-1G configuration example:
$ make myimx6ek200-6q_defconfig

执行编译(execute compilation)
$ make
提示:这里为了提高编译速度,在make后面加了“-j4”。这里编译的Linux主机是双核4线程的,所以“-j”后面用了4,也就是采用4线程编译。“-j”后面的数字可以根据系统资源分配,但是不应该超过编译主机最大支持的线程数。
Tips:To speed up the compilation,add "-j4" after make.The Linux host used to compile is dual-core ,4 threads .So "-j" is followed by 4, which takes 4 threads to compile. The number behind "-j" is allocated based on system resources,but It should not exceed the maximum threads the host support.

  • 编译完成
complete compilation
提示:u-boot编译过程大概需要一、两分钟时间。
Tips: u-boot compiling process may take one or two minutes。

目标文件(target file)
  • 编译文件
compile file
编译完成后通过ls命令即可看到编译得到的文件u-boot.imx
you can get the compiled file u-boot .imx with ls command after compilation.
$ ls

  • 目标文件
target file
MY-IMX6系列评估板的u-boot配置对应的目标文件名见下表:
The corresponding target file name for u-boot configuration of MY-IMX6 series evaluation board i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u-boot配置
(u-boot configuration)
目标文件
(target file)
myimx6ek200-6qp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qp.imx
myimx6ek200-6qp-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qp-2g.imx
myimx6ek200-6q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q.imx
myimx6ek200-6q-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q-2g.imx
myimx6ek200-6u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u.imx
myimx6ek200-6s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s.imx
myimx6ek200-6s-1g_defconfiguboot-myimx6ek200-6s-1g.imx
myimx6ek314-6qp_defconfiguboot-myimx6ek314-6qp.imx
myimx6ek314-6qp-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314-6qp-2g.imx
myimx6ek314-6q_defconfiguboot-myimx6ek314-6q.imx
myimx6ek314-6q-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314-6q-2g.imx
myimx6ek314-6u_defconfiguboot-myimx6ek314-6u.imx
myimx6ek336-6qp_defconfiguboot-myimx6ek336-6qp.imx
myimx6ek336-6qp-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336-6qp-2g.imx
myimx6ek336-6q_defconfiguboot-myimx6ek336-6q.imx
myimx6ek336-6q-2g_defconfiguboot-myimx6ek336-6q-2g.imx
myimx6ek140-6g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6g.imx
myimx6ek140-6g-512m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6g-512m.imx
myimx6ek140p-6g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p-6g.imx
myimx6ek140p-6g-512m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p-6g-512m.imx
myimx6ek140p-6y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p-6y.imx
myimx6ek140p-6y-512m_defconfiguboot-myimx6ek140p-6y-512m.imx
我们需要将编译得到的u-boot.imx复制为我们的目标文件名。
We need to copy the compilied file u-boot.imx as our target file name.:
这里以MY-IMX6-EK200-6Q为例(把配置myimx6ek200-6q_defconfig编译生成的u-boot.imx复制为目标文件):
Copy the generated file u-boot.imx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myimx6ek200-6q_defconfig as target file.):
$ cp u-boot.imx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uboot-myimx6ek200-6q.imx

编译内核(compile kernel)
准备编译(prepare compilation)复制源码包到开发主机中(copy source code package to development host)
将下载的“linux源码”复制到Linux开发主机的“~/my-imx6/02_source”。
copy “linux source code”downloaded to “~/my-imx6/02_source”of Linux development host。
这一步自己采取相应的方式完成。
complete this step by yourself in a proper way。

解压linux源码包(decompress linux source code package)
$ cd ~/my-imx6/02_source/
$ tar xf linux-4.1.15__svn189.tar.xz

内核编译配置(kernel compilation configuration)使编译配置文件生效(validate compilfer configuration file)
$ source ~/my-imx6/03_tools/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清除内核临时文件(remove kernel temporary file)
  • 进入linux源码目录
enter linux source code directory
$ cd ~/my-imx6/02_source/linux-4.1.15

  • 清除临时文件
remove temporary file
$ make distclean

内核配置(kernel configuration)
  • 内核配置文件
kernel configuration file
评估板型号
(evaluation board model)
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 file)
MY-IMX6-EK200myimx6a9_defconfig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MY-IMX6-EK140myimx6a7_defconfig
$ make myimx6a9_defconfig
如果是编译 MY-IMX6-EK140 的内核,请使用 $ make myimx6a7_defconfig
if what compified is kernel of MY-IMX6-EK140,please use $ make myimx6a7_defconfig
这里以 myimx6a9_defconfig 为例。
take myimx6a9_defconfig as an example。

编译内核(compife kernel)
  • 执行编译
execute compilation
$ make zImage

  • 编译完成
complete compilation

  • 目标文件
target file
arch/arm/boot/zImage即为编译得到的内核文件,使用ls命令可查看文件信息。
arch/arm/boot/zImage is the kernel file compifed,you can check file information with ls command。
$ ls arch/arm/boot/zImage -la

注意:我们烧录及启动的内核文件名为“zImage-myimx6a9”或“zImage-myimx6a7”,所以我们需要把zImage复制为zImage-myimx6a9或zImage-myimx6a7。
Note: The kernel file name which is going to be programed and started is “zImage-myimx6” or “zImage-myimx6a7”, So we should copy zImage as zImage-myimx6a9 or zImage-myimx6a7
$ cp arch/arm/boot/zImage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zImage-myimx6a9 (A9)

$ cp arch/arm/boot/zImage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zImage-myimx6a7 (A7)

编译设备树(compife device tree)
评估板型号规格与设备树文件对应关系见下表: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type of evaluation board and device tree is shown below:
评估板主型号
(development main model)
CPU类型-内存容量
(CPU type-memory capacity)
对应的设备树文件
(corresponding device tree file)
MY-IMX6-EK200i.MX 6QuadPlus - 1Gmyimx6ek200-6qp.dtb
i.MX 6QuadPlus - 2Gmyimx6ek200-6qp-2g.dtb
i.MX6 Quad - 1Gmyimx6ek200-6q.dtb
i.MX6 Quad - 2Gmyimx6ek200-6q-2g.dtb
i.MX6 DualLite - 1Gmyimx6ek200-6u.dtb
i.MX 6Solo - 512Mmyimx6ek200-6s.dtb
i.MX 6Solo - 1Gmyimx6ek200-6s-1g.dtb
MY-IMX6-EK314i.MX 6QuadPlus - 1Gmyimx6ek314-6qp.dtb
i.MX 6QuadPlus - 2Gmyimx6ek314-6qp-2g.dtb
i.MX6 Quad - 1Gmyimx6ek314-6q.dtb
i.MX6 Quad - 2Gmyimx6ek314-6q-2g.dtb
i.MX6 DualLite - 1Gmyimx6ek314-6u.dtb
MY-IMX6-EK336i.MX 6QuadPlus - 1Gmyimx6ek336-6qp.dtb
i.MX 6QuadPlus - 2Gmyimx6ek336-6qp-2g.dtb
i.MX6 Quad - 1Gmyimx6ek336-6q.dtb
i.MX6 Quad - 2Gmyimx6ek336-6q-2g.dtb
MY-IMX6-EK140i.MX 6UltraLite-256Mmyimx6ek140-6g.dtb
i.MX 6UltraLite-512Mmyimx6ek140-6g-512m.dtb
i.MX 6UltraLite Full - 256M (2eth)myimx6ek140p-6g.dtb
i.MX 6UltraLite Full - 256M (8uart)myimx6ek140p-6g-8uart.dtb
i.MX 6UltraLite Full - 512M (2eth)myimx6ek140p-6g-512m.dtb
i.MX 6UltraLite Full - 512M (8uart)myimx6ek140p-6g-512m-8uart.dtb
i.MX 6UlltraLite Full - 256M (2eth)myimx6ek140p-6y.dtb
i.MX 6UlltraLite Full - 256M (8uart))myimx6ek140p-6y-8uart.dtb
i.MX 6UlltraLite Full - 512M (2eth)myimx6ek140p-6y-512m.dtb
i.MX 6UlltraLite Full - 512M (8uart)myimx6ek140p-6y-512m-8uart.dtb
  • 以MY-IMX6-EK200-6Q-1G为例
take MY-IMX6-EK200-6Q-1G as example
$ make myimx6ek200-6q.dtb

  • 目标文件
target file
使用ls命令可查看编译得到的目标设备树文件信息:
You can browse the target device tree file information from compilation with ls command:
$ ls arch/arm/boot/dts/myimx6ek*.dtb

复制设备树文件到镜像目录
Copy device tree file to image directory
$ cp arch/arm/boot/dts/myimx6ek*.dtb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

编译模块 (compife module)
  • 编译模块命令
compile module command
$ make modules

  • 安装模块到指定目录
Install module to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 make modules_install INSTALL_MOD_PATH=./modules

  • 打包模块文件
package the module file
$ cd modules
$ tar cjf ../modules.tar.bz2 *

  • 复制模块包到镜像目录
Copy module package to image directory
评估板型号
(development board model)
目标模块包
(target module package)
MY-IMX6-EK200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MY-IMX6-EK314
MY-IMX6-EK336
MY-IMX6-EK140kernel-modules-myimx6a7.tar.bz2
$ cp ../modules.tar.bz2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4115/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
注意:如果是编译内核时配置文件使用的是 myimx6a9_defconfig,在这里要把 modules.tar.bz2 复制为 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如果是编译内核时配置文件使用的是 myimx6a7_defconfig,在这里要把 modules.tar.bz2 复制为 kernel-modules-myimx6a7.tar.bz2
Note:when you compile the Kernel If the configuration file you use is myimx6a9_defconfig, here you should Copy modules.tar.bz2 as kernel-modules-myimx6a9.tar.bz2.If the configuration file is myimx6a7_defconfig,you should Copy modules.tar.bz2 as kernel-modules-myimx6a7.tar.bz2.

应用程序编译(application compilation)
Linux应用程序编译(Linux application compilation)编写应用程序(write an application)
  • 创建应用程序的源码目录和Linux-4.1.15的可执行程序目录
Create application source code directory and Linux-4.1.15 executable program directory
$ mkdir ~/my-demo/source_code -p

$ mkdir ~/my-demo/bin-l4115 -p

  • 编写源代码
write source code
$ cd ~/my-demo/source_code
$ vi hello.c
写入以下代码并保存
write following code and save
#includ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MYZR!\n");

  return;
}
  • 查看代码
view code

$ cat hello.c
编译应用程序(compife application)
  • 配置环境变量
Configure environment variables
$ source ~/my-imx6/03_tools/gcc-linaro-5.3-2016.02-x86_64_arm-linux-gnueabihf-env

  • 编译
compife
$ ${CROSS_COMPILE}gcc hello.c -o hello.out

注意:上面的命令有包含“$”号,即“${CROSS_COMPILE}gcc”,是引用我们source时产生的环境变量。
Note:The above command contains “$”,which is “${CROSS_COMPILE}gcc”. It is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generated when referring to our source.。
  • 目标文件
target file
$ file hello.out

可以看到目标文件 hello.out 的属性。
you can see the property of target file hello.out。

保存目标可执行文件(save target executable file)
$ mv hello.out ~/my-demo/bin-l31452/

应用程序打包(package application)说明(instruction)
烧录工具支持烧录“my-demo.tar.xz”的文件包到评估板。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我们需要的应用程序打包为“my-demo.tar.xz”。至于“my-demo.tar.xz”会被烧录到哪个位置,请看《烧录手册》
Programming tool supports to program “my-demo.tar.xz” file package to evaluation board.So We package applications We need as “my-demo.tar.xz”.while where “my-demo.tar.xz” will be programmed ,refer to 《programming manual》

打包应用程序(package application)
1)打包
package
这里我们将整个my-demo目录打包。
Here We package the whole my-demo directory。
$ cd ~
$ tar cjf my-demo.tar.bz2 my-demo

2)复制应用程序包为目标烧录文件
Copy application package as target programming file
$ cp my-demo.tar.bz2 ~/my-imx6/04_image/image-linux-31452/

目标烧录文件(target programming file)
至此,我们在“~/my-imx6/04_image/image-linux-31452/”得到了除文件系统以外的一套烧录文件。包括“uboot*.imx”、“myimx6*.dtb”、“zImage-myimx6”、“kernel-modules.tar.bz2”、“my-demo.tar.bz2”。
So far,we get a set of programming file except file system from“~/my-imx6/04_image/image-linux-31452/”。including“uboot*.imx”、“myimx6*.dtb”、“zImage-myimx6”、“kernel-modules.tar.bz2”、“my-demo.tar.bz2”。
现在可以参照《烧录手册》烧录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image了。
Now we can program the image we compiled by ourselves referring to 《programming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