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

楼主:
存储器,想AT24C02有256个字节,那么我一直在同一个地址写入,想在0x01地址一直写入,那么该地址的数据是最先的,还是最后的,中间的有在哪里?

网友:
想在0x01地址一直写入,那么该地址的数据是最先的,还是最后的,中间的有在哪里?

是最先的。
中间的在其它地址。

顺便说一句:AT24C02某一地址写入的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
“该地址的数据是最先的,还是最后的,中间的有在哪里”你仔细看datasheet的时序图就知道了啊。然后再借助逻辑分析仪你就看到了

网友:
看datasheet的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