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用手直接操作机械手臂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人对机械手臂施加的力是怎么检测出来的?
如果是普通的机械手臂需要添加什么传感器吗?
还是通过检测每个电机的电流或者位置编码来判断的?

网友A:
这是力控制,他实现的方式我知道有两种:一是六维力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力的大小;而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实现的。你可以查查拖拽式示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力控制,他实现的方式我知道有两种:一是六维力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力的大小;而是通过检测电机电流实现 ...

谢谢,通过“拖动示教”关键词在网上找很多资料

网友B:
加几个六轴受力传感器就行,
限制受力在一定范围内,
超了就挪动挪动抵消受力。
算不上什么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几个六轴受力传感器就行,
限制受力在一定范围内,
超了就挪动挪动抵消受力。
算不上什么黑科技。

黑科技肯定不是  但是目前市面上还真没几加能真正做好这种技术的

网友:
哈哈,像是一个被随意摆弄的人,拿来做机器人应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