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57跨阻放大后输出波形变化较大

楼主:
OPA657两级放大  第一级TIA光电转换  第二级同相放大   仿真图如下 仿真效果较好 然后自己焊了板子 参数和仿真一致

下面是激光发射管LD的波形  脉冲宽度<200ns

但是OPA657放大后的波形差异较大  将LD激光发射光点对准AD雪崩管  放大后的脉冲相位是对的 但宽度被展宽很多 波形如下

然后把LD激光射向AD雪崩管的光点稍微偏一点 发现波形相位出错但比较接近输入波形 如下面这样
想问下各位   只是将光点的位置稍微偏移  为啥波形差别这么大  不仅脉冲宽度变化大 前后还倒相了
按理说第一级放大为Vout=-IR 第二级同相放大  不应该出现下图这种现象才对

网友A:
电路有问题,雪崩管要在负偏置状态下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雪崩管要在负偏置状态下工作。

方向没反    这是sch图

网友B:
示波器看第一级放大器2管脚的电压            发现有一个类似于输入波形的尖峰脉冲

按理说3管脚接地了  2管脚电压应该近似于地电压才对把    有点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第一级放大器2管脚的电压            发现有一个类似于输入波形的尖峰脉冲

按理说3管脚接地了 ...

图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没反    这是sch图

两极放大器间改成直流耦合,另外注意控制第一级放大器的增益在合理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