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Z问题

楼主:
以前用的DS1302Z后面数字为+1625tc,168AA这款时间日期都正常走,但是走10天左右日期就不动了,时间在走。现在重新找一家拿样品后面数字是1805A5,+160ABN这款芯片调好时间后干脆不走了。请问熟悉1302的大师们这是芯片批次问题还是买假货了。

网友A:
如果仅是来自某一渠道的某一款芯片有问题,那芯片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多款不同渠道的芯片普遍有问题,那该先检查你的设计。

网友:
可以多看看程序。国产芯片在功能上可能兼容,但是在某些时序上就有些问题,软件上要多注意。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不是在哪批芯片上,都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这样,还是认真检查协议时序,对照手册。上层逻辑处理也要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是来自某一渠道的某一款芯片有问题,那芯片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如果多款不同渠道的芯片普遍有问 ...

之前的1302是马来西亚出的,时间日期能正常走,但是10天左右日期就停了。现在换的菲律宾的1302根本不动,检查晶振没振荡。就不清楚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不是在哪批芯片上,都不能正常运行?如果这样,还是认真检查协议时序,对照手册。上层逻辑处理 ...

第一批能工作,但是有小毛病。第二批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1302是马来西亚出的,时间日期能正常走,但是10天左右日期就停了。现在换的菲律宾的1302根本不动, ...

建议先仔细看器件手册,弄清楚型号尾缀的含义。没有起振要检查晶体参数是否满足器件要求,特别注意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

网友:
今天在网上找了下资料把CH置0,确实是可以了,不明白马来西亚那颗1302为啥在原程序中运行。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硬件软件环境相同情况下,我以前买的DS1302Z批号+0943A4好用,而+1820A4不好用,表现为备份电池无用,重上电后时间从00年1月1日0时0分0秒起计时。看到前面的帖子,可以排除环境不正确、就是芯片假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