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43篇 QStringListModel

楼主:
上一章我们已经了解到有关 list、table 和 tree 三个最常用的视图类的便捷类的使用。前面也提到过,由于这些类仅仅是提供方便,功能、实现自然不如真正的 model/view 强大。从本章起,我们将了解最基本的 model/view 模型的使用。

既然是 model/view,我们也会分为两部分:model 和 view。本章我们将介绍 Qt 内置的最简单的一个模型:QStringListModel。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另外的一些内置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了解到 Qt 模型的基本架构,以便为最高级的应用——自定义模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QStringListModel 是最简单的模型类,具备向视图提供字符串数据的能力。QStringListModel 是一个可编辑的模型,可以为组件提供一系列字符串作为数据。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封装了 QStringList 的模型。QStringList 是一种很常用的数据类型,实际上是一个字符串列表(也就是 QList)。既然是列表,它也就是线性的数据结构,因此,QStringListModel 很多时候都会作为 QListView 或者 QComboBox 这种只有一列的视图组件的数据模型。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 QStringListModel 的使用。首先是我们的构造函数:

  • MyListView::MyListView()
  • {
  •     QStringList data;
  •     data << "Letter A" << "Letter B" << "Letter C";
  •     model = new QStringListModel(this);
  •     model->setStringList(data);
  •     listView = new QListView(this);
  •     listView->setModel(model);
  •     QHBoxLayout *btn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QPushButton *insertBtn = new QPushButton(tr("insert"), this);
  •     connect(insertBt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insertData()));
  •     QPushButton *delBtn = new QPushButton(tr("Delete"), this);
  •     connect(delBt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deleteData()));
  •     QPushButton *showBtn = new QPushButton(tr("Show"), this);
  •     connect(showBt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showData()));
  •     btnLayout->addWidget(insertBtn);
  •     btnLayout->addWidget(delBtn);
  •     btnLayout->addWidget(showBtn);
  •     QVBoxLayout *mainLayout = new QVBoxLayout(this);
  •     mainLayout->addWidget(listView);
  •     mainLayout->addLayout(btnLayout);
  •     setLayout(mainLayout);
  • }

复制代码

我们不贴出完整的头文件了,只看源代码文件。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 QStringList 对象,向其中插入了几个数据;然后将其作为 QStringListModel 的底层数据。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QStringListModel 将 QStringList 包装了起来。剩下来的只是简单的界面代码,这里不再赘述。试运行一下,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按钮的响应槽函数。

  • void MyListView::insertData()
  • {
  •     bool isOK;
  •     QString text = QInputDialog::getText(this, "Insert",
  •                                          "Please input new data:",
  •                                          QLineEdit::Normal,
  •                                          "You are inserting new data.",
  •                                          &isOK);
  •     if (isOK) {
  •         int row = listView->currentIndex().row();
  •         model->insertRows(row, 1);
  •         QModelIndex index = model->index(row);
  •         model->setData(index, text);
  •         listView->setCurrentIndex(index);
  •         listView->edit(index);
  •     }
  • }

复制代码

首先是 insertData() 函数。我们使用 QInputDialog::getText() 函数要求用户输入数据。这是 Qt 的标准对话框,用于获取用户输入的字符串。这部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解过。当用户点击了 OK 按钮,我们使用 listView->currentIndex() 函数,获取 QListView 当前行。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 QModelIndex 类型。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解这个类,现在只要知道这个类保存了三个重要的数据:行索引、列索引以及该数据属于哪一个模型。我们调用其 row() 函数获得行索引,该返回值是一个 int,也就是当前是第几行。然后我们向模型插入新的一行。insertRows() 函数签名如下:

  • bool insertRows(int row, int count, const QModelIndex &parent = QModelIndex());

复制代码

该函数会将 count 行插入到模型给定的 row 的位置,新行的数据将会作为 parent 的子元素。如果 row 为 0,新行将被插入到 parent 的所有数据之前,否则将在指定位置的数据之前。如果 parent 没有子元素,则会新插入一个单列数据。函数插入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我们在这段代码中调用的是 insertRows(row, 1)。这是 QStringListModel 的一个重载。参数 1 说明要插入 1 条数据。记得之前我们已经把 row 设置为当前行,因此,这行语句实际上是在当前的 row 位置插入 count 行,这里的 count 为 1。由于我们没有添加任何数据,实际效果是,我们在 row 位置插入了 1 个空行。然后我们使用 model 的 index() 函数获取当前行的 QModelIndex 对象,利用 setData() 函数把我们用 QInputDialog 接受的数据设置为当前行数据。接下来,我们使用 setCurrentIndex() 函数,把当前行设为新插入的一行,并调用 edit() 函数,使这一行可以被编辑。

以上是我们提供的一种插入数据的方法:首先插入空行,然后选中新插入的空行,设置新的数据。这其实是一种冗余操作,因为 currentIndex() 已经获取到当前行。在此,我们仅仅是为了介绍这些函数的使用。因此,除去这些冗余,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更简洁的写法:

  • void MyListView::insertData()
  • {
  •     bool isOK;
  •     QString text = QInputDialog::getText(this, "Insert",
  •                                          "Please input new data:",
  •                                          QLineEdit::Normal,
  •                                          "You are inserting new data.",
  •                                          &isOK);
  •     if (isOK) {
  •         QModelIndex currIndex = listView->currentIndex();
  •         model->insertRows(currIndex.row(), 1);
  •         model->setData(currIndex, text);
  •         listView->edit(currIndex);
  •     }
  • }

复制代码

接下来是删除数据:

  • void MyListView::deleteData()
  • {
  •     if (model->rowCount() > 1) {
  •         model->removeRows(listView->currentIndex().row(), 1);
  •     }
  • }

复制代码

使用模型的 removeRows() 函数可以轻松完成这个操作。这个函数同前面所说的 insertRows() 很类似,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用 rowCount() 函数判断了一下,要求最终始终保留 1 行。这是因为我们写的简单地插入操作所限制,如果把数据全部删除,就不能再插入数据了。所以,前面所说的插入操作实际上还需要再详细考虑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是简单地将所有数据都显示出来:

  • void MyListView::showData()
  • {
  •     QStringList data = model->stringList();
  •     QString str;
  •     foreach(QString s, data) {
  •         str += s + "\n";
  •     }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Data", str);
  • }

复制代码

这段代码没什么好说的。

关于 QStringListModel 我们简单介绍这些。从这些示例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操作都是针对模型的,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对数据进行操作,当模型检测到数据发生了变化,会立刻通知视图进行刷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对数据的操作上,而不用担心视图的同步显示问题。这正是 model/view 模型所带来的一个便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