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44篇 QFileSystemModel

楼主:
上一章我们详细了解了 QStringListModel。本章我们将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内置模型:QFileSystemModel。看起来,QFileSystemModel 比 QStringListModel 要复杂得多;事实也是如此。但是,虽然功能强大,QFileSystemModel 的使用还是简单的。

让我们从 Qt 内置的模型说起。实际上,Qt 内置了两种模型:QStandardItemModel 和 QFileSystemModel。QStandardItemModel 是一种多用途的模型,能够让列表、表格、树等视图显示不同的数据结构。这种模型会将数据保存起来。试想一下,列表和表格所要求的数据结构肯定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维的,后者是二维的。因此,模型需要保存有实际数据,当视图是列表时,以一维的形式提供数据;当视图是表格时,以二维的形式提供数据。QFileSystemModel 则是另外一种方式。它的作用是维护一个目录的信息。因此,它不需要保存数据本身,而是保存这些在本地文件系统中的实际数据的一个索引。我们可以利用 QFileSystemModel 显示文件系统的信息、甚至通过模型来修改文件系统。

QTreeView 是最适合应用 QFileSystemModel 的视图。下面我们看一段代码:

  • FileSystemWidget::FileSystemWidget(QWidget *parent) :
  •     QWidget(parent)
  • {
  •     model = new QFileSystemModel;
  •     model->setRootPath(QDir::currentPath());
  •     treeView = new QTreeView(this);
  •     treeView->setModel(model);
  •     treeView->setRootIndex(model->index(QDir::currentPath()));
  •     QPushButton *mkdirButton = new QPushButton(tr("Make Directory..."), this);
  •     QPushButton *rmButton = new QPushButton(tr("Remove"), this);
  •     QHBoxLayout *buttonLayout = new QHBoxLayout;
  •     buttonLayout->addWidget(mkdirButton);
  •     buttonLayout->addWidget(rmButton);
  •     QVBoxLayout *layout = new QVBoxLayout;
  •     layout->addWidget(treeView);
  •     layout->addLayout(buttonLayout);
  •     setLayout(layout);
  •     setWindowTitle("File System Model");
  •     connect(mkdirButton, SIGNAL(clicked()),
  •             this, SLOT(mkdir()));
  •     connect(rmButton, SIGNAL(clicked()),
  •             this, SLOT(rm()));
  • }

复制代码

构造函数很简单,我们首先创建了 QFileSystemModel 实例,然后将其作为一个 QTreeView 的模型。注意我们将 QFileSystemModel 的根目录路径设置为当前目录。剩下来的都很简单,我们添加了按钮之类,这些都不再赘述。对于 treeView 视图,我们使用了 setRootIndex() 对模型进行过滤。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掉这一句的话,我们的程序会显示整个文件系统的目录;而这一句的作用是,从模型中找到 QDir::currentPath() 所对应的索引,然后显示这一位置。也就是说,这一语句的作用实际是设置显示哪个目录。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index() 函数。

现在,我们可以运行以下程序看看界面:

虽然我们基本一行代码都没写(有关文件系统的代码都没有写),但是从运行截图可以看出,QFileSystemModel 完全将所能想到的东西——名称、大小、类型、修改时间等全部显示出来,可见其强大之处。

下面是 mkdir() 槽函数:

  • void FileSystemWidget::mkdir()
  • {
  •     QModelIndex index = treeView->currentIndex();
  •     if (!index.isValid()) {
  •         return;
  •     }
  •     QString dirName = QInputDialog::getText(this,
  •                                             tr("Create Directory"),
  •                                             tr("Directory name"));
  •     if (!dirName.isEmpty()) {
  •         if (!model->mkdir(index, dirName).isValid()) {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                                      tr("Create Directory"),
  •                                      tr("Failed to create the directory"));
  •         }
  •     }
  • }

复制代码

正如代码所示,首先我们获取选择的目录。后面这个 isValid() 判断很重要,因为默认情况下是没有目录被选择的,此时路径是非法的,为了避免程序出现异常,必须要有这一步判断。然后弹出对话框询问新的文件夹名字,如果创建失败会有提示,否则就是创建成功。这时候你会发现,硬盘的实际位置的确创建了新的文件夹。

下面则是 rm() 槽函数:

  • void FileSystemWidget::rm()
  • {
  •     QModelIndex index = treeView->currentIndex();
  •     if (!index.isValid()) {
  •         return;
  •     }
  •     bool ok;
  •     if (model->fileInfo(index).isDir()) {
  •         ok = model->rmdir(index);
  •     } else {
  •         ok = model->remove(index);
  •     }
  •     if (!ok) {
  •         QMessageBox::information(this,
  •                          tr("Remove"),
  •                          tr("Failed to remove %1").arg(model->fileName(index)));
  •     }
  • }

复制代码

这里同样需要先检测路径是否合法。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录和文件的删除不是一个函数,需要调用 isDir() 函数检测。这一步在代码中有很清楚的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实际上,我们这里不需要十分担心 QFileSystemModel 的性能问题,因为它会启动自己的线程进行文件夹扫描,不会发生因扫描文件夹而导致的主线程阻塞的现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QFileSystemModel 会对模型的结果进行缓存,如果你要立即刷新结果,需要通知 QFileSystemWatcher 类。

如果仔细查看就会发现,我们的视图不能排序不能点击列头。为此,我们可以使用下面代码:

  • treeView->header()->setStretchLastSection(true);
  • treeView->header()->setSortIndicator(0, Qt::AscendingOrder);
  • treeView->header()->setSortIndicatorShown(true);
  • treeView->header()->setClickable(true);

复制代码

这是 Qt 中视图类常用的一种技术:如果我们要修改有关列头、行头之类的位置,我们需要从视图类获取到列头对象,然后对其进行设置。正如代码中所显示的那样。

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了有关两个常用的模型类:QStringListModel 和 QFileSystemModel。下一章,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模型的相关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