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学习之路第45篇 模型

楼主:
在前面两章的基础之上,我们将开始介绍 model 的通用概念。

在 model/view 架构中,model 提供一种标准接口,供视图和委托访问数据。在 Qt 中,这个接口由 QAbstractItemModel 类进行定义。不管底层数据是如何存储的,只要是 QAbstractItemModel 的子类,都提供一种表格形式的层次结构。视图利用统一的转换来访问模型中的数据。但是,需要提供的是,尽管模型内部是这样组织数据的,但是并不要求也得这样子向用户展示数据。

下面是各种 model 的组织示意图。我们利用此图来理解什么叫“一种表格形式的层次结构”。

如上图所示,List Model 虽然是线性的列表,也有一个 Root Item(根节点),之下才是呈线性的一个个数据,而这些数据实际可以看作是一个只有一列的表格,但是它是有层次的,因为有一个根节点。Table Model 就比较容易理解,只是也存在一个根节点。Tree Model 主要面向层次数据,而每一层次都可以都很多列,因此也是一个带有层次的表格。

为了能够使得数据的显示同存储分离,我们引入模型索引(model index)的概念。通过索引,我们可以访问模型的特定元素的特定部分。视图和委托使用索引来请求所需要的数据。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模型自己需要知道如何获得数据,模型所管理的数据类型可以使用通用的方式进行定义。索引保存有创建的它的那个模型的指针,这使得同时操作多个模型成为可能。

  • QAbstractItemModel *model = index.model();

复制代码

模型索引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的临时索引,可以用于通过模型取回或者修改数据。由于模型随时可能重新组织其内部的结构,因此模型索引很可能变成不可用的,此时,就不应该保存这些数据。如果你需要长期有效的数据片段,必须创建持久索引。持久索引保证其引用的数据及时更新。临时索引(也就是通常使用的索引)由 QModelIndex 类提供,持久索引则是 QPersistentModelIndex 类。

为了定位模型中的数据,我们需要三个属性:行号、列号以及父索引。下面我们对其一一进行解释。

我们前面介绍过模型的基本形式:数据以二维表的形式进行存储。此时,一个数据可以由行号和列号进行定位。注意,我们仅仅是使用“二维表”这个名词,并不意味着模型内部真的是以二维数组的形式进行存储;所谓“行号”“列号”,也仅仅是为方便描述这种对应关系,并不真的是有行列之分。通过指定行号和列号,我们可以定位一个元素项,取出其信息。此时,我们获得的是一个索引对象(回忆一下,通过索引我们可以获取具体信息):

  • QModelIndex index = model->index(row, column, ...);

复制代码

模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接口,用于列表以及表格这种非层次视图的数据获取。不过,正如上面的代码暗示的那样,实际接口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文档查看这个函数的原型:

  • QModelIndex QAbstractItemModel::index(int row,
  •                                       int column,
  •                                       const QModelIndex &parent=QModelIndex()) const

复制代码

这里,我们仅仅使用了前两个参数。通过下图来理解一下:

在一个简单的表格中,每一个项都可以由行号和列号确定。因此,我们只需提供两个参数即可获取到表格中的某一个数据项:

  • QModelIndex indexA = model->index(0, 0, QModelIndex());
  • QModelIndex indexB = model->index(1, 1, QModelIndex());
  • QModelIndex indexC = model->index(2, 1, QModelIndex());

复制代码

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始终是 QModelIndex(),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参数的含义。

在类似表格的视图中,比如列表和表格,行号和列号足以定位一个数据项。但是,对于树型结构,仅有两个参数就不足够了。这是因为树型结构是一个层次结构,而层次结构中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是另外一个表格。所以,每一个项需要指明其父节点。前面说过,在模型外部只能用过索引访问内部数据,因此,index() 函数还需要一个 parent 参数:

  • QModelIndex index = model->index(row, column, parent);

复制代码

类似的,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示意图:

图中,A 和 C 都是模型中的顶级项:

  • QModelIndex indexA = model->index(0, 0, QModelIndex());
  • QModelIndex indexC = model->index(2, 1, QModelIndex());

复制代码

A 还有自己的子项。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下面的代码获取 B 的索引:

  • QModelIndex indexB = model->index(1, 0, indexA);

复制代码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只有行号和列号两个参数,B 的行号是 1,列号是 0,这同与 A 同级的行号是 1,列号是 0 的项相同,所以我们通过 parent 属性区别开来。

以上我们讨论了有关索引的定位。现在我们来看看模型的另外一个部分:数据角色。模型可以针对不同的组件(或者组件的不同部分,比如按钮的提示以及显示的文本等)提供不同的数据。例如,Qt::DisplayRole 用于视图的文本显示。通常来说,数据项包含一系列不同的数据角色,这些角色定义在 Qt::ItemDataRole 枚举中。

我们可以通过指定索引以及角色来获得模型所提供的数据:

  • QVariant value = model->data(index, role);

复制代码

通过为每一个角色提供恰当的数据,模型可以告诉视图和委托如何向用户显示内容。不同类型的视图可以选择忽略自己不需要的数据。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我们所需要的额外数据。

总结一下:

  • 模型使用索引来提供给视图和委托有关数据项的位置的信息,这样做的好处是,模型之外的对象无需知道底层的数据存储方式;
  • 数据项通过行号、列号以及父项三个坐标进行定位;
  • 模型索引由模型在其它组件(视图和委托)请求时才会被创建;
  • 如果使用 index() 函数请求获得一个父项的可用索引,该索引会指向模型中这个父项下面的数据项。这个索引指向该项的一个子项;如果使用 index() 函数请求获得一个父项的不可用索引,该索引指向模型的最顶级项;
  • 角色用于区分数据项的不同类型的数据。

下面回到前面我们曾经见过的模型 QFileSystemModel,看看如何从模型获取数据。

  • QFileSystemModel *model = new QFileSystemModel;
  • QModelIndex parentIndex = model->index(QDir::currentPath());
  • int numRows = model->rowCount(parentIndex);

复制代码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创建了 QFileSystemModel 的实例,使用 QFileSystemModel 重载的 index() 获取索引,然后使用 rowCount() 函数计算当前目录下有多少数据项(也就是行数)。前面一章中迷迷糊糊的代码,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

为简单起见,下面我们只关心模型第一列。我们遍历所有数据,取得第一列索引:

  • for (int row = 0; row < numRows; ++row) {
  •     QModelIndex index = model->index(row, 0, parentIndex);

复制代码

我们使用 index() 函数,第一个参数是每一行行号,第二个参数是 0,也就是第一列,第三个参数是 parentIndex,也就是当前目录作为父项。我们可以使用模型的 data() 函数获取每一项的数据。注意,该函数返回值是 QVariant,实际是一个字符串,因此我们直接转换成 QString:

  •    QString text = model->data(index, Qt::DisplayRole).toString();
  •     // 使用 text 数据
  • }

复制代码

上面的代码片段显示了从模型获取数据的一些有用的函数:

  • 模型的数目信息可以通过 rowCount() 和 columnCount() 获得。这些函数需要制定父项;
  • 索引用于访问模型中的数据。我们需要利用行号、列号以及父项三个参数来获得该索引;
  • 当我们使用 QModelIndex() 创建一个空索引使用时,我们获得的就是模型中最顶级项;
  • 数据项包含了不同角色的数据。为获取特定角色的数据,必须指定这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