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cloneVSOC网口通信不成功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下CycloneVSOC 网卡通信的问题。现在通过路由器PC可以ping通开发板;但项目不用路由器,网线需直连PC和开发板,就是ping不通。不知道有啥方法没?请问那位高人做过类似的项目,能给我一些建议吗,谢谢!
附配置:

网友:

看了《Altera SoC 的TCPIP远程调试硬件》文档,不知sld_hub.ko如何得出,sld hub controller如何设置?
基于Cyclone V SOC开发板,   helio_gsrd_linux_V3.13内核
U-Boot 2013.01.01-00097-gff98d41 (Jun 24 2014 - 09:54:37)

CPU   : Altera SOCFPGA Platform
BOARD :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
I2C:   ready
DRAM:  256 MiB
MMC:   ALTERA DWMMC: 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ii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reading u-boot.scr
125 bytes read in 9 ms (12.7 KiB/s)
## Executing script at 02000000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FF7D4C8 ...
## Application terminated, rc = 0x0
reading zImage
3620776 bytes read in 393 ms (8.8 MiB/s)
reading socfpga.dtb
20584 bytes read in 15 ms (1.3 MiB/s)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00001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000010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3ff7000, end 03fff067 ... OK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
Linux version 3.13.0-00298-g3c7cbb9 (thloh@pg-thloh-lv1) (gcc version 4.7.3 2010226 (prerelease) (crosstool-NG linaro-1.13.1-4.7-2013.03-20130313 - Linaro GCC2013.03) ) #1 SMP Tue Jun 24 09:29:53 MY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099f000 s11264 r8192 d13312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65024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wait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60K (806b7000 - 80711000)
INIT: version 2.88 booting
Start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eth0: device MAC address 62:7c:6a:4a:76:0f
udhcpc (v1.20.2) started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No lease, failing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
Starting portmap daemon...
Tue Jun 24 01:59:00 UTC 2014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OpenBSD Secure Shell server: sshd
done.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Starting Lighttpd Web Server: lighttpd.
Starting blinking LED server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Poky 8.0 (Yocto Project 1.3 Reference Distro) 1.3 socfpga ttyS0

socfpga login: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开发板的光盘资料,分享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