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G508输出跳变

楼主:
电路图:

ADG508输出D老是跳,从2V多跳到3V多,就是不稳定。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通道选择变换瞬间突跳还是通道不变时突跳?

网友A:
通道不变时候突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不变时候突跳

通道不变时候突跳

ADG508的S1~S8各端是否短路到地?还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不变时候突跳

ADG508的S1~S8各端是否短路到地?还是悬空?

S5~S8悬空

网友:
既然是悬空,那就很容易受到空间中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跳变很可能发生。
测试时,S1~S8应该接允许范围内的固定电位,当然接地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