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交流耦合

楼主:
请问,我用示波器测噪声时,打到交流耦合测试时,波形在0V以上,不是在0V上下波动,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零基线没有设置好。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暂态过程尚未结束。

网友:
先短路探头调好零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零基线没有设置好。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暂态过程尚未结束。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这种波形像是噪声。
把示波器探头短路,再看看波形。甚至可以把探头拔下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从图中波形看,好像是带有直流成份。
要确定是否带有直流成份,仍然是把探头短路看,直流档和交流档转换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看这种波形正常吗?

从图中波形看,好像是带有直流成份。
要确定是否带有直流成份,仍然是把探头短 ...

我就是测电路的输出噪声,希望电路输出噪声在几个m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测电路的输出噪声,希望电路输出噪声在几个mv

我就是测电路的输出噪声,希望电路输出噪声在几个mv

你已经测量了。
至于你的希望,那不是测量出来的,是由电路(猜测使用了运放)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测电路的输出噪声,希望电路输出噪声在几个mv

你已经测量了。
至于你的希望,那不是测量出来的 ...

老师,我使用的仪表运放,上图测量输出峰峰值在2mv,可以这样理解吗?我就是奇怪中心点为什么没有在0V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使用的仪表运放,上图测量输出峰峰值在2mv,可以这样理解吗?我就是奇怪中心点为什么没有在0V初 ...

图中看,噪声的峰峰值有3mV,或者更多一点。
把时间轴拉看一些再看中心是否为零,有可能波形横轴上下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