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583的数字供电(VDD)和模拟供电(VDDA)的问题 ?

楼主:
请教:
C8051F583,VDD(PIN4)和VDDA(PIN5),是内部供电的,对吗 ?
如下图,VDD和VDDA管脚,外部只要 分别 接上两个 电容(10uF、0.1uF),就可以了。不用再 外部 供电了,对吗 ?

谢谢!

网友:
具体要看C8051F583手册有没有特殊要求
单片机的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一般可以用同一外部电源供电,
楼主所说的VDDA模拟电压一般是芯片向外供电的VCC,数字电压VDD是指工作电压
供电电压和工作电压一般地应该会保证VCC大于VDD的

网友:
主要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要按常规的连接方法,或用0欧姆电阻连接或用磁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