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长按开机电路

楼主:
    大家好,大家有不错的按键长按开机,关机设计经验吗?可否分享分享设计的方法,思路。我查了一下,很多都是如下图的电路,感觉有些复杂,器件也比较多,有没有简洁一些的实现方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18811707971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此电路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
这个电路,需要单片机之类配合,所以比较简单。

网友B:
长按开机电路很多,但合适的需要根据具体应用来设计,楼主不谈具具体应用,空谈电路没有意义。

网友:
电路收藏了先。

网友C:
LZ试试555,把定时时间设置长一点即可,不过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个分立元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机电路很多,但合适的需要根据具体应用来设计,楼主不谈具具体应用,空谈电路没有意义。

具体就是电池供电,长按开机这种,只是说这个分立原件加上MCU控制,开关部分的器件还是比较多的,想简化一下,现在想直接去控制LDO的使能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了。
这个电路,需要单片机之类配合,所以比较简单。

嗯嗯,就想能不能减少一些控制部分的器件,或者其他的实现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试试555,把定时时间设置长一点即可,不过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个分立元件的

555的话,感觉不如这个

网友E:
再简单一点就是按键加上MCU定时唤醒了。把睡眠的功耗做到足够的低,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具体就是电池供电,长按开机这种,只是说这个分立原件加上MCU控制,开关部分的器件还是比较多的,想简化 ...

那就可以简单很多。如果MCU并未通过LDO而是直接挂在电池上(电池供电不适合用LDO,除非电流足够小),那么根据MCU的低功耗特性及休眠唤醒的方法来灵活设计即可。比如有些MCU在休眠时可以用外中断唤醒,那么软开机按键就可以利用外中断源,然后软件判断是长按还是误触。对于使用带有使能端的电源时,在使能用逻辑与/逻辑或(视高有效还是低有效)接入开关,然后同样软件识别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简单一点就是按键加上MCU定时唤醒了。把睡眠的功耗做到足够的低,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嗯,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可以简单很多。如果MCU并未通过LDO而是直接挂在电池上(电池供电不适合用LDO,除非电流足够小),那 ...

好的,感谢大大,我再想想如何实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