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8335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关键问题是怎么把浮点型转为同数值字符串?怎么转/

楼主:
5芯积分
FM28335发送时会自动将小数点后的抹去,转为十六进制,要怎么 才能正确发送浮点型数据呢?
在接受来自上微机的数据时,只能接收一字节,比如发送1.2和10,都实现接收到1,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接收到一字节,存起来,然后就可以接收第二个字节了,以此类推,接收多少字节都不是事。

网友B:
FM28335是个单片机吗?对于浮点型单片机里面一般占用4个字节,如果只是要发送这4个字节的数据可以根据单片机的大小端,以常见的小端低地址表示多字节变量地址为例:
定义:float f_buf4;
发送方式:
依次发送 *((char *)&f_buf4),*((char *)&f_buf4+1),*((char *)&f_buf4+2),*((char *)&f_buf4+3).

第二个问题你的描述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C: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发送

网友D:
把浮点类型按照自己发送就行了,如上面说的4字节,下位机小端模式发送,上位机小端模式接收即可。
对于电脑或单片机而言只有二进制,不管字节,整形,浮点等。
如果不好理解,还可以将浮点转化成整形,例如
0.01,放大100倍,发送1,接收后再缩小100倍,就还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收到一字节,存起来,然后就可以接收第二个字节了,以此类推,接收多少字节都不是事。

方法一:就比如上位机发送的是1.2 给28335,您的意思是,我依次存储1和点和2,再把他们拼凑成1.2吗?
请问我如果用FIFO模式设置为28335每接收到三个字节就产生一次中断,是不是能直接在28335里读取到1.2,而不用方法一呢?FIFO的功能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方法一:就比如上位机发送的是1.2 给28335,您的意思是,我依次存储1和点和2,再把他们拼凑成1.2吗?
请 ...

我建议你多看看书,好好打打基础,即使FIFO能那样用,现实中也不能那样用,实际应用中给你发多少字节是不可能确定的,所以你要做的是写通用的串口程序,不要写出来的代码只能接收一个字节、两个字节,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28335是个单片机吗?对于浮点型单片机里面一般占用4个字节,如果只是要发送这4个字节的数据可以根据单片 ...

fm28335是个dsp芯片,我试过您的方法了 ,没能正确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多看看书,好好打打基础,即使FIFO能那样用,现实中也不能那样用,实际应用中给你发多少字节是不 ...

嗯嗯,谢谢您的建议,确实只发这种固定字节的没有应用的意义。这次是想要通过labview给28335发送一个十以内的小数,就直接可以改dsp程序里的变量,所以字节是固定的。但是对于其他情况没啥意义,我现在连这个都没法实现,基础还是不行,但是也很烦,老师天天手机汇报,每周一Ppt汇报。除了TI提供的例程,还有没有哪里可以有应用到实际的例程啊?我查到的都是发送简单一个字母啥的那些。您有分享的嘛? 再次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浮点类型按照自己发送就行了,如上面说的4字节,下位机小端模式发送,上位机小端模式接收即可。
对于电 ...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扩大倍数,会超出发送缓存寄存器的最大发送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发送

谢谢您的建议正在尝试

网友F:
1、有FM28335这个芯片么?是tms320f28335吧?
2、使用c语言的联合;

网友A:
28335我不会用,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是编程思路应该都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使用串口接收中断,每次中断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然后,C语言的数组你懂吧,把每次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存到数组里,然后根据的情况来判断各种开始和结束的条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我只能说这些了,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35我不会用,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是编程思路应该都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使用串口接收中断,每次中断接 ...

队长,干得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扩大倍数,会超出发送缓存寄存器的最大发送范围。

数据长度可以用多个字节啊,2字节不够就4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有FM28335这个芯片么?是tms320f28335吧?
2、使用c语言的联合;

en 是你说的那个;具体要怎么联合呢?

网友:
用串口重定向的方法,。C语言的标准库,printf 发送即可。浮点数发送的话%.2f

网友:
我已经做出来了。而且可以发送中文,。可以导入Excel表格,简直好用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