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输出PWM传输问题

楼主:
问题1:使用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输出3路50%占空比的PWM波,但是传输距离在80cm左右,而且是还用的普通的导线,那么在我32输出端加一个与非门后是否还需要一个电压跟随器?
问题2:在绘制STM32PCB板的时候一些没有用到的引脚要怎么处理?直接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
问题1:
如果是PWM的IO直接出来引伸出80cm,这个是不行的。PWM出来建议使用MOS推;

问题2:
没用到的引脚,一般悬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
如果是PWM的IO直接出来引伸出80cm,这个是不行的。PWM出来建议使用MOS推;

问题2:
没用到的 ...

请问 这个MOS推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个MOS推 是什么意思?

用MOS推,就是使用MOS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OS推,就是使用MOS管驱动。

好,谢谢!

网友A:
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很小的。所以,必须加mos才能推动一些设备,如泵啊,阀啊之类的。

网友C:
没用到的引脚,可能需要接地。 因为 STM 很多MCU 引脚 是 by default "input" + "no-pull-up and no-pull-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到的引脚,可能需要接地。 因为 STM 很多MCU 引脚 是 by default "input" + "no-pull-up and no-pull-d ...

看样子我得先查一下数据手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很小的。所以,必须加mos才能推动一些设备,如泵啊,阀啊之类的。

单纯的进行驱动,长距离传输波形会不会产生畸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进行驱动,长距离传输波形会不会产生畸变?

你想想单片机的IO的驱动电流mA级别的,导线再好也是有电阻的,80cm导线上的电阻都把mA级别的电流消耗了,请问它还能驱动啥设备呢?它的驱动能力肯定是不够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单片机的IO的驱动电流mA级别的,导线再好也是有电阻的,80cm导线上的电阻都把mA级别的电流消耗了, ...

我的意思是已经加好驱动电路了,进行功率放大之类的, 然后在传输过程中波形会不会产生严重的畸变?

网友D:
1.PWM后级驱动部分,用图腾柱。就是楼上说的用MOS管推。
2.没用到的引脚可以直接悬空就好,但是不要直接接地,不要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PWM后级驱动部分,用图腾柱。就是楼上说的用MOS管推。
2.没用到的引脚可以直接悬空就好,但是不要直接接 ...

好的 我不接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已经加好驱动电路了,进行功率放大之类的, 然后在传输过程中波形会不会产生严重的畸变?

一般不会,如果会的话,这就是你硬件或者软件PWM的问题了。

网友E:
1.PWM驱动,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能力也有限,也容易衰减。
2.可以什么都不接,在软件 中设置上下拉,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1.PWM驱动,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能力也有限,也容易衰减。
2.可以什么都不接,在软件 中设置上下拉,效果一 ...

没用到的引脚比较多,有十几个从头配置一遍代码也不少,那就什么也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如果会的话,这就是你硬件或者软件PWM的问题了。

网友:
1,想提高距离 先加推挽电路
2,不用的引脚硬件悬空 看情况软件设置推挽输出低或者浮空输入

网友:
OK 多谢指导

网友F:
需要什么措施,要看很多情况。首先是负载,如果是高阻的话,就不需要驱动,加了也没有意义。相反,如果电流较大,就要加楼上几位说的驱动,如果是容性负载,驱动要进一步加大,如果是感性负载就更复杂。第二看干扰情况,如果周围电气环境很干净,(又是高阻负载),那就什么都不用加。但是高阻负载比较容易受干扰,要求高的话还涉及阻抗匹配问题

不用的脚,不是简单的悬空还是接地什么的,这个不能说错,但不是重点,重点是不要由它产生干扰,所以最好是有一个确定的状态。另外可能会有功耗方面的考虑(当然没必要的话不考虑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什么措施,要看很多情况。首先是负载,如果是高阻的话,就不需要驱动,加了也没有意义。相反,如果电流 ...

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多呀, 我PWM输出信号经过80公分的导线后会经过一个光耦再给另外一个MCU去采集频率。
不需要考虑功耗问题,因为不是电池供电,交流转直流供电所以功耗无所谓。干扰的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就是简单的用个OLED 一个加速度计模块 然后就是几个引脚输出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