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进蟑螂烧了 保险丝烧了

楼主:
一般哪里比较容易坏,求各位大神帮忙想想,谢谢如图所示

网友:
小强挂了没

网友A:
小强没挂,电磁炉挂了  正在想怎么挽救电磁炉

网友:
有好多蟑螂在里面

网友B:
换了保险丝还有问题的话就看看元件有没有明显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强没挂,电磁炉挂了  正在想怎么挽救电磁炉

小强  ,,对得起他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保险丝还有问题的话就看看元件有没有明显损坏的;

保险丝换了  其它软件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保险丝还有问题的话就看看元件有没有明显损坏的;

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自从我把家里的电烧壶和空气加湿器羞坏之后,发现修理强电的玩意,真是个技术活

网友C:
拆开看,仔细看有烧,黑,糊的地方,,,
换了保险丝还不行,整流桥,IGBT 坏的有可能

网友D:
拆开求助,等等,你已经花了半天了……扫地阿姨半天的工资都不止买两个电磁炉了,如果是为了玩,可以,如果是为了修了用,还是算了吧,20块丢给收破烂的,100块买个新的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求助,等等,你已经花了半天了……扫地阿姨半天的工资都不止买两个电磁炉了,如果是为了玩,可以,如果 ...

扫地阿姨一天工资起码要有七八百才能像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仔细看有烧,黑,糊的地方,,,
换了保险丝还不行,整流桥,IGBT 坏的有可能

  谢谢 ,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强没挂,电磁炉挂了  正在想怎么挽救电磁炉

不愧为小强。。。强哥居然没事。。。

网友:
这个小强还是蛮厉害的,我家的也经常有它在里面,看来还得把他们弄出来才行啊。

网友:
确实,修不是很划算,小强多说明使用有很长时间了,当然有电子爱好除外

网友:
看照片是个双灶,100元可买不到,至少要四五百,好的一千多,能修好的还是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