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SI电源标准?

楼主:
SSI (Server System Infrastructure,服务器系统结构)规范是Intel联合一些主要的IA服务器生产商推出的新型服务器电源规范。根据使用的环境和规模的不同,SSI规范又可以分为EPS、TPS、MPS、DPS四种子规范

小贴士:通常将采用Intel(英特尔)处理器的服务器称之为IA(Intel Architecture)服务器,又称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复杂指令集)架构服务器。

1、EPS规范(Entry Power Supply Specification)

特点:基于ATX电源的服务器升级版本

EPS规范主要为单电源供电的中低端服务器设计,设计中秉承了ATX电源的基本规格,但在电性能指标上存在一些差异。EPS规范电源和ATX电源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提供了24Pin的主板电源接口和8Pin的CPU电源接口(注:目前的PC主板也开始有24Pin的电源接口和8Pin的CPU电源接口)。

在EPS规范中只对电源的容量、引脚等作出了规定,而且没指定确定的电源额定功率,电源开发商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开发平台设计不同额定功率的电源,但必须在300W~400W范围内。后来该规范发展到EPS12V(2.0版本),适用的额定功率达到450W~650W。

2、TPS规范(Thin Power Supply Specification)

特点:适合冗余工作方式

TPS规范电源具有PFC(功率因数校正)、自动负载电流分配功能。电源系统最多可以实现4组电源并联冗余工作,由系统提供风扇散热。TPS规范电源对热插拔和电流均衡分配要求较高,它可用于“N+1”冗余工作,有冗余保护功能。

小贴士:PFC,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有效功率与总功率的比值。功率因数值越大,代表电力利用率越高。

3、MPS规范(Midrange Power Supply Specification)

特点:适合高端的服务器使用

这种规范的电源针对4路以上CPU的高端服务器系统。MPS电源适用于额定功率在375W~450W的电源,可单独使用,也可冗余使用。它具有PFC、自动负载电流分配等功能。采用这种规范的电源元件的电压、电流规格设计和半导体、电容、电感等器件工作温度的设计余量超过15%,在环境温度25℃以上、最大负载、冗余工作方式下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可达到150000小时。

小贴士:MTBF,即平均无故障时间,指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也称为平均故障间隔。可用产品在总的使用阶段累计工作时间与故障次数的比值表示,单位为“小时”。

4、DPS规范(Distributed Power Supply Specification)

特点:简化服务器供电方式

DPS规范电源是单48V直流电压输出的供电系统,提供的最小功率为800W,输出为+48V和+12VSB。DPS规范电源采用二次供电方式,输入交流电经过AC-DC转换电路后输出48V直流电,48VDC再经过DC-DC转换电路输出负载需要的+5V、+12V、+3.3V直流电。制定这一规范主要是为简化电信用户的供电方式,便于机房供电,使IA服务器电源与电信所采用的电源系统接轨。

服务器与PC不同,通常支持多个CPU,使用多个SCSI硬盘,内存容量一般超过2GB,因此功耗要比普通PC大得多。因此功率起步标准也比普通电源要高。对1U机箱服务器来说,电源实际功率一般应达到300W,2U机箱服务器应达到350W,而机架式服务器则一般都配备400W以上电源,甚至有的服务器配备了1000W电源。功率越大的电源工作时的发热量便会越高,因此服务器电源的两端都装有风扇,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