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蓄电池充电的BUCK电路为什么输出没变化?

楼主:
给蓄电池充电的BUCK电路为什么输出没变化?PWM周期10K 占空比30%

网友A:
猜测你的Buck电路中电流不连续。

仿真使用了示波器,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显然不是矩形波,和矩形波相去甚远。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是仿真而是实际电路,恐怕管子已经烧毁。

网友:
电路参数计算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Buck电路中电流不连续。

仿真使用了示波器,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显然不是矩形波,和矩形波相去甚远 ...

请问要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如何解决谢谢

L1中电流不连续,是因为L1电感量在10kHz开关频率和200欧负载下太小。

示波器显示波形很差,是因为R3R4电阻太大。
本来,10kHz频率下,用单端电路驱动MOS管,就不是很好的设计,因为R3要减小到一二百欧以下才能够得到很“方”的波形。此处最好使用推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1中电流不连续,是因为L1电感量在10kHz开关频率和200欧负载下太小。

示波器显示波形很差,是因为R3R4 ...

图腾驱动是不是不适用PMOS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腾驱动是不是不适用PMOS驱动?

不是。对PMOS管仍然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