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是什么

楼主:
这个图里面蓝色的导线是什么线

网友A:
就是普通铜导线。只不过电流较大(可达2.5A有效值),电路板上线条应该加宽。

网友:
原理图中的一般线段,不要用这种线画线,因为不是总线
蓝色的这种粗线条是总线画法

网友B:
楼上的对这个“蓝色”的标记的线说的不够正确,这个地方是导线的高亮。
楼主的疑问,请参考,如下链接我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534-1-1.html

网友C:
应该是网络高亮的结果,如果故意这么画来表达粗线,那么观察2030功放的电源、地是否有同样表达,有则是表达粗线,没有则是网络高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对这个“蓝色”的标记的线说的不够正确,这个地方是导线的高亮。
楼主的疑问,请参考,如下链接我的 ...

同意,是高亮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意,是高亮显示

嗯嗯,这是高亮的一种方法,点击右下角的“clear”按钮就消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嗯,这是高亮的一种方法,点击右下角的“clear”按钮就消除了

在原理图里面也可以高亮么    不是在PCB中可以高亮么  ?怎么在原理图里面也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网络高亮的结果,如果故意这么画来表达粗线,那么观察2030功放的电源、地是否有同样表达,有则是表达 ...

没有就这一块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铜导线。只不过电流较大(可达2.5A有效值),电路板上线条应该加宽。

好的谢谢

网友:
帮顶。高亮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就这一块有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那就是高亮而已。不过,对于2030这样的功放,其电源、地以及输出回路的布线也要务必考虑尽量低的阻抗,只是电原理图中不必标出而已,但心里要有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原理图里面也可以高亮么    不是在PCB中可以高亮么  ?怎么在原理图里面也可以啊

可以的,只不过你不知道怎么操作而已。。。。这下你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不过你不知道怎么操作而已。。。。这下你知道了吧。

嗯嗯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