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ROOM进行定义后,ROOM左下角出现一个虚线的框,你见过吗?

楼主:
对ROOM进行定义后,ROOM左下角出现一个虚线的框,你见过吗?
怎么去除呢?

网友A:
帮顶,我记得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忘记怎么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我记得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忘记怎么整的了。

快点帮我想想,先谢过!
另外想知道如果不管它,后续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把虚线框附近的重要的层显示关掉,然后鼠标左键拉一个框,如果能选中这个虚线框区域,就直接delet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虚线框附近的重要的层显示关掉,然后鼠标左键拉一个框,如果能选中这个虚线框区域,就直接delete!

选不中,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C:
寻找线的层,显示它,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寻找线的层,显示它,就可以删除了

我刚才想按你的方法试试,打开那个板子竟然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出来,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就没啦?太奇怪了。等再出现,我再试下。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