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原理

楼主:
在电路板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类似三极管的元件---三端稳压器。三端稳压器常用在需要电压变换的地方。如18伏变12伏、12伏变5伏。
常见的三端稳压器有78系列的7805、7808、7809、7812、7824等。78后面的数字代表稳压器输出的电压值。78系列的稳压器输出都为正压。如7805代表输出正5伏、7812代表输出正12伏。另一种输出负压的三端稳压器是79系列的。如7905代表输出伏5伏电压、7912代表输出负12伏电压。

有的三端稳压器标注带字母,那是代表承受电流。如输出电流以78(或79)后面加字母来区分。L表示0.1;AM表示0.5A,无字母表示1.5A,如78L05表求5V 0.1A。常见的三端稳压器管脚排列一般是带字的那面朝向我们时,左边的第一个脚为输入正极,中间为负极,最右边为输出正极。

三端稳压管的工作原理
在三端稳压器输入端与输出端都会有一个电解电容。使用三端稳压器要注意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差不能过小。以7805为例,该三端稳压器的固定输出电压是5V,而输入电压至少大于7V,这样输入/输出之间有2-3V及以上的压差。使调整管保证工作在放大区。但压差取得大时,又会增加集成块的功耗,所以,两者应兼顾,即既保证在最大负载电流时调整管不进入饱和,又不至于功耗偏大。另外一般在三端稳压器的输入输出端接一个二极管,用来防止输入端短路时,输出端存储的电荷通过稳压器,而损坏器件。

三端稳压器的故障率不高,最常见的是管脚开焊。但在维修中常常是我们检测电压是否正常的一个检测点,所以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了解。

电子产品中常见到的三端 稳压 集成电路有正电压输出的78 ×× 系列和负电压输出的79××系列。故名思义,三端IC是指这种稳压用的集成电路 只有三条 引脚输出,分别是输入端、 接地端 和 输出端。它的样子象是普通的三极管,TO- 220 的标准封装,也有9013样子的TO-92 封装。

用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 来组成稳压电源所需的外围元件极少,电路内部还有过流、过热及调整管的保护电路,使用起来可靠 、方便 ,而且价格便宜。该系列集成稳压IC型号中的78或79后面的数字代表该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如7806表示输出电压为正6V,7909表示输出电压为负9V。

78/79系列三端稳压IC 有很多电子厂家生产,80年代就有了,通常前缀为生产厂家的代号,如TA7805是东芝的产品,AN7909是松下的产品。

有时在 数字78或79后面还有一个M或L,如78M12或79L24, 用来区别输出电流和封装形式等, 其中78L调系列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00mA , 78M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A,78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1.5A。 它的封装也有 多种,详 见图。塑料封装的稳压电路具有安装容易、价格低廉等优点,因此用得比较多。 79系列除了输出电压为负。引出脚排列不 同以外,命名方法、外形等均与78系列的相同。

因为三端固定集成稳压电路的使用方便,电子制作中经常采用,可以用来改装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也经常用作电子设备的工作电源。电路图如图所示。
三端稳压器原理
注意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和接地端绝不能接错,不然容易烧坏。一般 三端集成稳压电路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约为2V,否则不能输出稳定的电压,一般应使电压差保持在4-5V,即经 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电容器滤波后的电压应比稳压值高一些 。

在实际应用中, 应在三端集成稳压电路上安装足够大的散热器 (当然小功率的条件下不用)。当稳压管温度过高时,稳压性能将变差,甚至损坏。

当制作中需要一个能输出1.5A以上电流的稳压电源,通常采用 几块三端稳压电路并联起来,使其最大输出电流为N个1.5A,但应用时需注意:并联使用的集成稳压电路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产品,以保证参数的一致。另外在输出电流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避免个别集成稳压电路失效时导致其他电路的连锁烧毁。

在 78 ** 、 79 ** 系列三端稳压器中最常应用的是 TO-220 和 TO-202 两种封装。这两种封装的图形以及引脚序号、引脚功能如附图所示。图中的引脚号标注方法是按照引脚电位从高到底的顺序标注的。这样标注便于记忆。引脚 ①为最高电位,③脚为最低电位,②脚居中。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正压还是负压,②脚均为输出端。对于 78**正压系列,输入是最高电位,自然是①脚,地端为最低电位,即③脚,如附图所示。对与79**负压系列,输入为最低电位,自然是③脚,而地端为最高电位,即①脚,如附图所示。此外,还应注意,散热片总是和最低电位的第③脚相连。这样在78**系列中,散热片和地相连接,而在79**系列中,散热片却和输入端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