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之阻容降压原理

楼主:
一、能提供的电流

这一类的电路通常用于低成本取得非隔离的小电流电源。

它的输出电压通常可在

几伏到三几十伏,

取决于所使用的齐纳稳压管。

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正比于限流

电容容量。

采用半波整流时,每微法电容可得到电流(平均值)为:(国际标准单位)

I(AV)=0.44*V/Zc=0.44*220*2*Pi*f*C

   =0.44*220*2*3.14*50*C=30000C

   =30000*0.000001=0.03A=30mA

0.44:半波整流的平均值系数

F:电源频率单位HZ;

C:电容容值单位F法拉;

V:电源电压单位伏V;

Zc=2*Pi*f*C:阻抗阻值单位欧姆.

如果采用全波整流可得到双倍的电流(平均值)为:

I(AV)=0.89*V/Zc=0.89*220*2*Pi*f*C

   =0.89*220*2*3.14*50*C=60000C

   =60000*0.000001=0.06A=60mA

一般地,此类电路全波整流虽电流稍大,

但是因为浮地,稳定性和安全性要比半波整流型更差,所以用的更少。
使用这种电路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未和220V交流高压隔离,请注意安全,严防触电!
2、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耐压要足够大(大于400V),并加串防浪涌冲击兼保险电阻和并放电电阻。
3、注意齐纳管功耗,严禁齐纳管断开运行。
二、电容降压式电源将交流式电转换为低压直流
电容降压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他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
例如,在50Hz的工频条件下,一个1uF 的电容所产生的容抗约为3180欧姆。当220V的交流电压加在电容器的两端,则流过电容的最大电流约为
70mA。虽然流过电容的电流有70mA,但在电容器上并不产生功耗,应为如果电容是一个理想电容,则流过电容的电流为虚部电流,它所作的功为无功功率。
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如果在一个1uF的电容器上再串联一个阻性元件,则阻性元件两端所得到的电压和它所产生的功耗完全取决于这个阻性元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