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核心板和底板之间板对板连接采用哪种方式好?

楼主:
工控仪表,使用寿命10年以上,24小时不断电工作,外壳有通风散热孔阵列,环境不是太好,空气中有水泥粉尘,仪表用ARM核心板+底板方式设计,请问核心板和底板之间板对板连接采用哪种方式好,可靠性高?请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方法。

网友:
核心板和底板之间板对板连接不能只能考虑环境恶劣,寿命10年以上还应考虑维修拆卸更换
用公座母座对插形式,或金手指连接比较常用

网友: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成本,空间,拆装维护,可靠性,等等

网友:
看来是在工业环境下的应用。似乎用针式插头插座对接比较合适,可以用几个插头座分布在印板不同位置结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