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控制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用的TI例程控制BLDC,现在是我无论怎么调节给定速度,从速度PID调节的反馈能看出,计算的转速一直不变,我往前推了一步,能看出计算速度所用的EventPeriod的值一直不变,我就很纳闷,EventPeriod的值怎么会保持不变呢??
各位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可否把例程贴上来看看?速度 PID控制器输出不变,输入目标速度变了。 会不会是PID控制器出了问题,但是您用的TI的例程,程序结构算法应该是经过验证的,会不会是给定的地方不对,或者还有其他地方存在影响??

网友B:
1/是否电机参数没设置对?2/是否电机最大转速基准设置小了?从而限制速度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例程贴上来看看?速度 PID控制器输出不变,输入目标速度变了。 会不会是PID控制器出了问题,但是您用 ...

您好,很感谢您的回复。
问题解决了,我是在TI例程的基础上修改了一部分,早上进行验证发现只进行了换相,没有更新占空比。
老师,现在我想做电流环,但是我们这驱动板只能采集到三相电流和母线电压,这电流环能用相电流来做吗?我一直很纠结,相电流有为0的时候,这电流PID调节能行吗?或者说通过相电流的采集,能怎么转化成母线电流呢?麻烦老师指导,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是否电机参数没设置对?2/是否电机最大转速基准设置小了?从而限制速度增大。

,谢谢您的回复,占空比更新没设置对,,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占空比更新没设置对,,现在问题解决了。

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占空比更新没设置对,,现在问题解决了。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