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转化

楼主: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如图信号1到信号2的变化吗?

网友A: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如图信号1到信号2的变化吗?”
反相器即可。

网友B:
频率不是很高,可用CD4069之类,也可以用晶体管/MOS管搭成反相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行

正解。比反相器还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频率不是很高,可用CD4069之类,也可以用晶体管/MOS管搭成反相器。

CD4069之类的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是不是和供电电压有关

网友:
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如图信号1到信号2的变化吗?”
反相器即可。

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供电电压有关是吧,而不是输入电压的幅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供电电压有关是吧,而不是输入电压的幅值?

“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供电电压有关是吧,而不是输入电压的幅值?”
当然。
所谓反相器,是数字电路芯片,只有两个状态。
如果要求输出幅度等于输入幅度,那需要使用线性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和供电电压有关是吧,而不是输入电压的幅值?”
当然。
所谓反相器,是数字电路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D4069之类的反相器输出信号的幅值是不是和供电电压有关

是的,4069可以在3-15V电压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