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900-M149开发板无法DEBUG

楼主:
我的WIN7 系统,使用TS8900-M149开发板实验,解决了管理员下安装的问题后,程序可以编译连接,但DEBUG时,不能连接开发板。显示错误: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initialize Session aborted。请各位指教!多谢了!

网友:
补充,COM驱动自动安装的,与开发板推荐的驱动不一样。

网友A:
你这个开发板的下载接口是串口,不支持调试,只能下载程序,仿真需要购买MSP430-FET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发板的下载接口是串口,不支持调试,只能下载程序,仿真需要购买MSP430-FET仿真器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