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换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图中的反激变换器
书上说MOS管的漏极电压=Vin+Vz
但是Vz支路和原边绕组Np是并联的
怎么会电压相加呢?求解释!

网友A:
“但是Vz支路和原边绕组Np是并联的”
Vz和电源电压Vin,你看对MO管来说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Vz支路和原边绕组Np是并联的”
Vz和电源电压Vin,你看对MO管来说是串联还是并联?

反而觉得应该是Vin=Vz+Vds,Vds是mos的漏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Vz支路和原边绕组Np是并联的”
Vz和电源电压Vin,你看对MO管来说是串联还是并联?

np反向电压,叠加在vin上,分析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反向电压,叠加在vin上,分析清楚了

这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