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推挽电路用于驱动单片机输出的PWM波(1kHz-60kHz),以便于长距离(1m ,使用普通导线)传输给另一个单片机进行频率采集。找到一个电路图,但是不太懂各部分元件参数应该怎样选择(三极管类型,电阻大小,电源大小),恳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该电路图每个元件的作用尤其是三个电阻和两个电源。另有如下几个问题:
1、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输出的PWM波赋值应该是3.3V的吧?输入电压也要在5V以下?那么我最后的 VF2 也就是输出电压应该是3.3还是5比较好?
2、我圈起来的两个三极管根据频率要求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npn和pnp?
3、单片机只能读取正电压部分,那么我的 V2是否可以直接接地?V1选择5v还是3.3v?
4、R3的参数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么?

网友A:
60KHz最高频率1米距离,直接用个逻辑门做缓冲即可,CMOS逻辑门的输出级就是推挽的。系统内有5V的话,尽量用5V给逻辑门供电。

网友B:
1、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输出的PWM波赋值应该是3.3V的吧?输入电压也要在5V以下?那么我最后的 VF2 也就是输出电压应该是3.3还是5比较好?

单片机输出的PWM波,幅度是自零到3.3V。此推挽电路满幅度输出所需要的输入电压,幅度(大致上)是正负5V。
所以根本谈不到“输出电压应该是3.3还是5比较好?”。因为此推挽电路输出幅度不可能大于输入幅度。

网友B:
2、我圈起来的两个三极管根据频率要求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npn和pnp?

你的单片机输出PWM频率据你说是(1kHz-60kHz),这个频率范围几乎现在仍生产的任何小功率双极型管均可使用。

网友B:
3、单片机只能读取正电压部分,那么我的 V2是否可以直接接地?V1选择5v还是3.3v?

虽然你的单片机只能读取正电压,但仍应该采用推挽输出电路。输入信号峰值为3.3V,V1最好选择5V。V2可以比5V小。

网友B:
4、R3的参数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么?

R3是这个推挽放大电路的负载。

网友B:
恳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该电路图每个元件的作用尤其是三个电阻和两个电源。

你把这个推挽电路看成一个NPN管发射极输出和一个PNP管发射极输出的组合就好了。

网友C:
V2通过R2、D2给VF1一个负电压,VF1相对于GND是浮动的,CPU会烧毁。
貌似只要找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驱动PWM就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0KHz最高频率1米距离,直接用个逻辑门做缓冲即可,CMOS逻辑门的输出级就是推挽的。系统内有5V的话,尽量用 ...

您的意思我直接加一个非门就可以是么?不用做驱动电路?  我最低的频率在5kHz 最高60kHz  直接传输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STM32F103系列单片机输出的PWM波赋值应该是3.3V的吧?输入电压也要在5V以下?那么我最后的 VF2 也就是输 ...

那这个电路就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我圈起来的两个三极管根据频率要求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npn和pnp?

你的单片机输出PWM频率据你说是(1k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单片机只能读取正电压部分,那么我的 V2是否可以直接接地?V1选择5v还是3.3v?

虽然你的单片机只能读 ...

可能板子上做出来sh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单片机只能读取正电压部分,那么我的 V2是否可以直接接地?V1选择5v还是3.3v?

虽然你的单片机只能读 ...

可能板子上做双电源不太好做,所以才想问一下是否可以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4、R3的参数是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么?

R3是这个推挽放大电路的负载。

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恳请大家给我讲解一下该电路图每个元件的作用尤其是三个电阻和两个电源。

你把这个推挽电路看成一个NPN ...

好的 ,了解了!谢谢耐心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通过R2、D2给VF1一个负电压,VF1相对于GND是浮动的,CPU会烧毁。
貌似只要找一个电平转换芯片来驱动PWM ...

能举一个芯片的例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KHz最高频率1米距离,直接用个逻辑门做缓冲即可,CMOS逻辑门的输出级就是推挽的。系统内有5V的话,尽量用 ...

哦不对     您说的是COMS逻辑门,我理解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电路就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么?

这个电路,输出幅度总比输入幅度要小一些。
我在7楼说这个电路可以看成两个发射极输出电路,而发射极输出电路电压增益总是略小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意思我直接加一个非门就可以是么?不用做驱动电路?  我最低的频率在5kHz 最高60kHz  直接传输可以吧 ...

一个非门,输出与输入反相,不符合首帖电路的要求。
可以考虑用两个非门级联。两个非门级联后输出与输入同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输出幅度总比输入幅度要小一些。
我在7楼说这个电路可以看成两个发射极输出电路,而发射极输 ...

推挽电路的作用是增加带负载能力是么?功率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