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你遇到过拉不动线的情况吗?

楼主:
你遇到过拉不动线的情况吗?
是怎么回事,来说说吧
我这根线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但就是拉不动,只能硬拽,不知道什么缘故。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机械1层和keepout层有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机械1层和keepout层有没有什么限制。

你是说有没有被这两个层给挡住吗?
没有,前面就是一层TOP层的铜皮,没别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机械1层和keepout层有没有什么限制。

不是所有的线都不能过去,是个别的线过不去。很奇怪。

网友:
你底层铺铜了没有?或有keep-out或有同层残留钱

网友B:
还有一种是有线间距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是有线间距限制

没有铺相应层的铜皮,也没有残留。
如果有线间距限制的话,我强硬拉过去应该会有变绿的警告吧?但是没有警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铺相应层的铜皮,也没有残留。
如果有线间距限制的话,我强硬拉过去应该会有变绿的警告吧?但是没有 ...

怎么确定的没有铺相应层的铜皮,也没有残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确定的没有铺相应层的铜皮,也没有残留。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我强硬拉过线去就回变绿警告?可是没有警告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我强硬拉过线去就回变绿警告?可是没有警告啊

截个大图看看,把情况了解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个大图看看,把情况了解清楚

不好意思,后来这段时间又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刚刚才又遇到,截了图,可以看下,我这条线是要往右拉到邮编过孔那里,但是它不能直接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