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振荡器在电路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楼主:
要使物体振荡,能量必须在两种形态之间来回转换。例如,在钟摆中,能量在势能和动能之间转换。当钟摆位于摆动的一端,其能量全部是势能,并准备落下。当钟摆在循环的中间,所有势能转换为动能,钟摆以最快的速度移动。当钟摆向另一侧运动时,所有动能又转为势能。这两种形态间的能量的转换就是导致振荡的原因。

最后由于摩擦的作用,任何物理振荡都会停止。要继续运动,必须在每次循环中添加少许能量。在摆钟里,保持钟摆移动的能量来自弹簧。钟摆在每次敲钟时都得到一点推力,以弥补因摩擦而失去的能量。

振荡器在电路中能起到的作用

振荡器是用来产生重复电子信号(通常是正弦波或方波)的电子元件。其构成的电路叫振荡电路。

低频振荡器是指产生频率在0.1赫兹到10赫兹之间交流讯号的振荡器。这个词通常用在音讯合成中,用来区别其他的音讯振荡器。

振荡器主要可以分成两种:谐波振荡器和弛张振荡器。

按振荡激励方式可分为自激振荡器、他激振荡器;

按电路结构可分为阻容振荡器、电感电容振荡器、晶体振荡器、音叉振荡器等;

按输出波形可分为正弦波、方波、锯齿波等振荡器。

自激多谐振荡器也叫无稳态电路。两管的集电极各有一个电容分别接到另一管子的基极,起到交流耦合作用,形成正反馈电路,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集电极的电容将脉冲信号耦合到另一只管子的基极使另一只管子导通。这时原来导通的管子截止。这样两只管子轮流导通和截止,就产生了振荡电流。

感光式振荡器电路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因此在上电的瞬间两个三极管的状态就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由于正反馈的作用越来越强烈,导致到达一个暂稳态。暂稳态期间另一个三极管经电容逐步充电后导通或者截止,状态发生翻转,到达另一个暂稳态。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振荡。

振荡器就是一个频率源,一般用在锁相环中。就是一个不需要外信号激励、自身就可以将直流电能转化为交流电能的装置。它有很多用途。在无线电广播和通信设备中产生电磁波。在微机中产生时钟信号。在稳压电路中产生高频交流电。

振荡器基本组成部分

1、三极管放大器;(起能量控制作用)

2、正反馈网络;(将输出信号反馈一部分至输入端)

3、选频网络;(用以选取所需要的振荡频率,以使振荡器能够在单一频率下振荡,从而获得需要的波形自激多谐振荡器也叫无稳态电路。振荡器两管的集电极各有一个电容分别接到另一管子的基极,起到交流耦合作用,形成正反馈电路,当接通电源的瞬间,某个管子先通,另一只管子截止,这时,振荡器导通管子的集电集有输出,集电极的电容将耦合到另一只管子的基极使另一只管子导通。这时原来导通的管子截止。这样两只管子轮流导通和截止,就产生了震荡电流。

由于器件不可能参数完全一致,因此在上电的瞬间的状态就发生了变化,振荡器这个变化由于正反馈的作用越来越强烈,导致到达一个暂稳态。暂稳态期间另一个三极管经电容逐步充电后导通或者截止,状态发生翻转,到达另一个暂稳态。这样周而复始形成振荡。

低频振荡器是指产生频率在0.1赫兹到10之间交流讯号的振荡器。这个词通常用在音讯合成中,用来区别其他的音讯振荡器。

网友:
帮助新手理解晶振的作用。

网友:
很详细,不错的科普文。不过有点瑕疵就是有重复项,这是摘抄的吗,能表明出处吗

网友:
低频振荡器是指产生频率在0.1赫兹到10之间交流讯号的振荡器。这个词通常用在音讯合成中,用来区别其他的音讯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