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资源路径问题建议3个错误,1个警告。0人。描述错误(3个项目)0 10010在描述正弦时遇到的错误。“不了。O 10234-D未解析的符号仍然是@未解析的符号-1 Q15div,第一个引用在。/source/filter。obj警告(1项)位置dac_sine fi……dac正弦fi . .dac正弦fi . .电子工程世界,eeword.com.cm

网友:
提示未定义,双击看下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