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电机控制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现在做BLDC的DSP控制,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将给定速度更改了,经过速度PID调节后,得到的占空比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电机转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很郁闷了,占空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机转速竟然会不变???
麻烦各位老师赐教!

网友A:
”占空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机转速竟然会不变?“

电原理图和波形都不贴出来?

网友B:
我没做过电机控制,我是自学玩的,我的理解,BLDC调节转速是调节逆变器输出正弦波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过电机控制,我是自学玩的,我的理解,BLDC调节转速是调节逆变器输出正弦波的频率

谢谢您,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机转速竟然会不变?“

电原理图和波形都不贴出来?

谢谢回复,查了一遍程序发现占空比没有更新,导致转速一直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电机转速竟然会不变?“

电原理图和波形都不贴出来?

老师,您好,现在我想做电流环,但是我们这驱动板只能采集到三相电流和母线电压,这电流环能用相电流来做吗?我一直很纠结,相电流有为0的时候,这电流PID调节能行吗?或者说通过相电流的采集,能怎么转化成母线电流呢?麻烦老师指导,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您好,现在我想做电流环,但是我们这驱动板只能采集到三相电流和母线电压,这电流环能用相电流来做 ...

“我们这驱动板只能采集到三相电流和母线电压,这电流环能用相电流来做吗?”

没见到你的驱动板,也没有见到你的DSP电路,没办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驱动板只能采集到三相电流和母线电压,这电流环能用相电流来做吗?”

没见到你的驱动板,也没 ...

附件是DSP控制板和驱动板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附件是DSP控制板和驱动板电路

你的驱动板采集的好像是直流母线电流,而不是三相电流。事实上,你的驱动板使用的不是三相交流电源,而是单相交流电源。
采集到直流母线电流,应该可以用来控制电流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板采集的好像是直流母线电流,而不是三相电流。事实上,你的驱动板使用的不是三相交流电源,而是 ...

采集直流母线电流?在电路图的哪里?不是直流母线电压和三相输出电流吗?这个人家不应该是要做Clark-Park变换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集直流母线电流?在电路图的哪里?不是直流母线电压和三相输出电流吗?这个人家不应该是要做Clark-Park ...

做的确实是Clark,但是我现在想做做双环控制,所以说没办法采样母线电流,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采集母线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板采集的好像是直流母线电流,而不是三相电流。事实上,你的驱动板使用的不是三相交流电源,而是 ...

这个没有采集母线电流,就是三相电流的,可以从来做FO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采集直流母线电流?在电路图的哪里?不是直流母线电压和三相输出电流吗?这个人家不应该是要做Clark-Park ...

测量直流母线电流,我猜测是红色箭头所指这里。此处应该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直流母线电流,我猜测是红色箭头所指这里。此处应该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分流器)。

谢谢大哥,我再仔细看看板子,看看这个电阻。

网友B:
电路图上DSP就没有采集母线电流的通道,红色箭头哪里应该也不是采样电阻,这个电路看着就是采集三相输出电流做clark-park变换后进入PI调节的SVPWM控制

网友B:
你的软件跟硬件应该是实现下面这个图的控制

网友B:
你想改成双闭环PID调节的?一个速度环+一个电流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上DSP就没有采集母线电流的通道,红色箭头哪里应该也不是采样电阻,这个电路看着就是采集三相输出电 ...

SVPWM控制,那绝对没有错。
其它细节,就不大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VPWM控制,那绝对没有错。
其它细节,就不大好说了。

SVPWM控制采集的是相电流,采集母线电流不是参与控制律计算的吧,即使采集母线电流估计也是保护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VPWM控制采集的是相电流,采集母线电流不是参与控制律计算的吧,即使采集母线电流估计也是保护功能的

即使采集母线电流估计也是保护功能的

有可能,而且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改成双闭环PID调节的?一个速度环+一个电流环?

对对,我现在想的是如果U相导通,那么我就采集U相电流,如果V相导通,就采集V相电流,W相也一样。但是这样的话,三相电流之间的换相还存在电流脉动呢,我也不知道这样能成立不?老师麻烦您指点。老师,附件是我的ADC的程序,但是这样弄得话,得到的电流一直是0,我就很纳闷了,,,
烦请老师指导,谢谢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对,我现在想的是如果U相导通,那么我就采集U相电流,如果V相导通,就采集V相电流,W相也一样。但是这 ...

1、确定这段程序是调用了的
2、查找ADC的读取是在哪里
3、理解不了可以先找找其他理论手册看看,对应的调试手册,还有MicroChip的手册
4、你这是有感FOC吗?可以先从有感方波学习
希望能够帮到你

欢迎大家来到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天地,一起在EEworld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确定这段程序是调用了的
2、查找ADC的读取是在哪里
3、理解不了可以先找找其他理论手册看看,对应的 ...

谢谢大哥回复,这段程序确实是调用的了,经过ADC中断以后确实进行了这部分运算,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没有对u_ch_ori,v_ch_ori赋值,这几个值一直是零。其中这些变量都是IQ型。
大哥,我就想问问您,这些变量都是IQ型数据的话,在我这段程序里是能执行的吧?
我现在做的就是方波,没做FOC,我是因为采集不到母线电流,所以在各相正向导通时采集该相的电流,目的是替代母线电流,您觉得这样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跟硬件应该是实现下面这个图的控制

对,硬件就是一个矢量控制,但是我现在想做方波,所以电流环的PID调节一直很斟酌,没办法采集母线电流让我很焦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采集母线电流估计也是保护功能的

有可能,而且可能性相当大。

我又核对了一下,老师您所说的那两个端口处的采集母线电流的电阻是没有的,我这个驱动板在端口J56和J57处是短路连接的,所以没办法采样母线电流。这样我的方波双环感觉很难实现了呢。。。
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确定这段程序是调用了的
2、查找ADC的读取是在哪里
3、理解不了可以先找找其他理论手册看看,对应的 ...

大哥,我做的DSP2812,在ADC这块您方便能推荐几个手册吗?小弟万分感谢。勿怪小弟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做的DSP2812,在ADC这块您方便能推荐几个手册吗?小弟万分感谢。勿怪小弟能力有限

DSP2812去网上下个C2000助手,很详细。
另外你的程序中的_IQdiv中的参数要全部都是IQ格式的,你的好像有点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做的DSP2812,在ADC这块您方便能推荐几个手册吗?小弟万分感谢。勿怪小弟能力有限

我原来用IQ格式的时候记得说有设计到IQ的计算,其参与运算的参数全部都是IQ格式的:
你的程序中的_IQdiv中的参数_IQmpy中的参数都应该强制类型转换为IQ格式的,0跟_IQ(0)是不一样的
_iq u_ch_ori = _IQ(0.0);
_iq adclo = _IQ(0.33);
u_ch_ori = _IQmpy(_IQdiv(_IQ(AdcRegs.ADCRESULT0),_IQ(65520)),_IQ(3.0))+adclo;
或者是:
float u_ch_ori=0.0f;
float adclo=0.0f;
u_ch_ori =(float)( _IQmpy(_IQdiv(_IQ(AdcRegs.ADCRESULT0),_IQ(65520)),_IQ(3.0))+_IQ(adcl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用IQ格式的时候记得说有设计到IQ的计算,其参与运算的参数全部都是IQ格式的:
你的程序中的_IQdiv ...

好好,回复的好详细,谢谢大哥,我改改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好,回复的好详细,谢谢大哥,我改改看看!万分感谢!

注意_IQ格式的范围,IQ15与IQ14表示的整数小数的范围不一样,你有一个65520,看看是不是超范围了另外IQ格式的强制类型转换很耗时间的,用2808测试达到us级别了,用得多了对周期性任务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_IQ格式的范围,IQ15与IQ14表示的整数小数的范围不一样,你有一个65520,看看是不是超范围了另外IQ格 ...

哦哦,行,我把IQ_math函数手册再翻翻。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_IQ格式的范围,IQ15与IQ14表示的整数小数的范围不一样,你有一个65520,看看是不是超范围了另外IQ格 ...

大哥,您好,这些运算能不能我开始一直用float浮点型进行运算,对最后需要输出的值,对其进行IQ型强制转换,这样做可以吗?对精度和运算速度影响大吗?

网友B:
定点DSP用IQ格式计算本来是为了优化浮点数运算的,优先考虑用IQ格式计算,IQ格式精度如下:

自己考虑使用范围与精度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点DSP用IQ格式计算本来是为了优化浮点数运算的,优先考虑用IQ格式计算,IQ格式精度如下:

自己考虑使 ...

嗯嗯,谢谢大哥,大哥很坦率,就是太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点DSP用IQ格式计算本来是为了优化浮点数运算的,优先考虑用IQ格式计算,IQ格式精度如下:

自己考虑使 ...

大哥,十分感谢您,现在ADC也能运行了,我计算了一下采样结果,数值都没有错,偏差也不大,就是您说的强制转化的延时,我这段时间再琢磨琢磨。
大哥,实在不好意思,还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您以前有测过永磁电机的反电动势吗?现在我用图中的电路测量反电动势,就是建立三相反电动势中性点的方法,定子三相绕组的端口UVW接123端口,示波器的接地端接在R0上,另一端接在123的任意一处,原理是这个的吗?大哥,但是我测出来的波形特别差,根本看不出啥效果,如果您做过,还求教大哥指点,这问题也实在是困惑我好久了。。
要是打搅到您,麻烦大哥多担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哥,十分感谢您,现在ADC也能运行了,我计算了一下采样结果,数值都没有错,偏差也不大,就是您说的强制 ...

我没整过,以前用2808做过UPS电源系统,因为逆变电源跟电机很像,我才自学玩着看了看电机的SVPWM控制,我是真没实打实的整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整过,以前用2808做过UPS电源系统,因为逆变电源跟电机很像,我才自学玩着看了看电机的SVPWM控制,我 ...

哦哦,好的,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