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装了MDK5.14,又装了STM32F1的库。
芯片用的STM32F103C8T6.
用STLINK下载时提示错误,说算法不对。
我也觉得算法有问题,如图。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差上stlink,设备管理有stlink的设备吗
然后在keil里选择stlink
新版本不需要你那个截图的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上stlink,设备管理有stlink的设备吗
然后在keil里选择stlink
新版本不需要你那个截图的设置了

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STLINK设备。STLINK也选择了

网友A:
那可能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和电源
jtag或sw没弄错吧
什么叫算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和电源
jtag或sw没弄错吧
什么叫算法不对

这个是编程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硬件问题,重点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和电源
jtag或sw没弄错吧
什么叫算法不对

这是错误提示:

网友:
那个是说flash编程错误,你截一下stlink的设置,板子上电应该会报告芯片类型

网友:
可以先用 STM32 ST-LINK Utility 工具单独连接 ST-Link,看可以连接成功不。连接成功后,可以下载一个HEX文件。若可以正常连接和下载,那就说明ST-Link和对应驱动是好的。那就是Keil 开发环境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