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TL反相器输入端电流分析

楼主:
图中2号所指的方向是没有电流的,电流只能从探针1流向探针2,为什么探针1和探针2的电流不相等呢?

网友A:
你的那个图中,探针1和探针2电流本来就不应该相等。注意探针1是三极管基极电流,探针2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图中,探针1和探针2电流本来就不应该相等。注意探针1是三极管基极电流,探针2是三极管集电极电流。

探针1基极电位是低于发射极电位3.6V,处于截止状态,也就是Q1的基极到发射极无电流,只有从基极到集电极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针1基极电位是低于发射极电位3.6V,处于截止状态,也就是Q1的基极到发射极无电流,只有从基极到集电极 ...

抱歉,没有说清楚。
流过R1的电流(探针1)是100.92uA,流过Q1发射极的电流(探针6)是-73.788uA,二者之差是174.708uA,探针2是174.71uA。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有说清楚。
流过R1的电流(探针1)是100.92uA,流过Q1发射极的电流(探针6)是-73.788uA,二者之差 ...

@maychang 老师,还有下面两个问题没想明白,帮解释一下
1、探针6的电流为什么是负的呢?
2、左端输入电压比基极电压高,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老师,还有下面两个问题没想明白,帮解释一下
1、探针6的电流为什么是负的呢?
2、左端输入 ...

1、探针6的电流为什么是负的呢?

数值为负表示实际电流方向与图示电流方向(探针箭头方向)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老师,还有下面两个问题没想明白,帮解释一下
1、探针6的电流为什么是负的呢?
2、左端输入 ...

2、左端输入电压比基极电压高,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PN结反向时存在漏电流,通常很小。但早期集成的门电路工艺比较差,漏电流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左端输入电压比基极电压高,应该是没有电流的?

PN结反向时存在漏电流,通常很小。但早期集成的门 ...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