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个错误,咋改

楼主:
不知道为啥错了,要咋改

网友:
来自 2楼

应该把 u8 t = 0定义放在最开始,
在C99以前的版本是这么规定的

需要在option for target C/C++勾选C99 mode 就行了,或者选择*.cpp

网友:
u8 t =0应该放在最前面。

网友A:
变量定义要放在所有函数代码前面

网友:
你可以把错误直接抛给编译器

什么破玩意 定义一个变量还要那么多规矩

不想这样想 就养成一个习惯 在开始指令动作前先告诉编译器需要多大的局部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量定义要放在所有函数代码前面

恩,谢谢,我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 u8 t = 0定义放在最开始,
在C99以前的版本是这么规定的

需要在option for target C/C++勾选C99 ...

这个软件的相应规定在哪里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的相应规定在哪里能看?

看图,我是在Keil uVersion5
第四步可以不用,勾选C99 mode之后就可以
变量就可以随用随定义了,比较方便。
或者使用.cpp文件格式,使用--CPP11参数也可以